电调与电池应该如何配

楼主(2010-02-04):
周一刚买两个25C电池充好电第二天一上机就装上新电池,起飞悬停几秒后推到20米高度突然坠机,炸的是相当惨烈,横轴,主轴,尾管,副翼,主浆全坏。电池冒起3次很大的白烟气味刺鼻。拿去航模店修理师傅说40A装机电调足够用了肯定是电池的问题,去了卖电池的地方他们说25C电池要用40A一以上的电调才稳定而且一般装机店的电调都不是足A的。
       自己实在弄不清,还请老手指教。

楼主:
对了,我之前的电池3个15C一个20C的没遇过这问题。

网友A:
按照楼主这么说的情况,基本上可以说是电池的问题。如果是电调保护烧毁的话,电池不会冒烟。
看你的电池容量多大,容量大的话15C也没问题,容量不够25C的一样坏。

1000MAH的25C的放电电流和1666MAH的15C持续放电电流一样大,如果新电池容量和最大放电电流都有水分的话,发生炸机的情况是很可能的

网友B:
实体店买要找会飞人品好的,有的人连飞都不会,光会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这么说的情况,基本上可以说是电池的问题。如果是电调保护烧毁的话,电池不会冒烟。
看你的电池容量多大,容量大的话15C也没问题,容量不够25C的一样坏。

1000MAH的25C的放电电流和1666MAH的15C持续放电 ...

忘了说,我刚买的电池是2200mA 25C的,电池冒烟不知道是不是头朝下冲击力过大电池撞变形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体店买要找会飞人品好的,有的人连飞都不会,光会忽悠

实体店的师傅都会飞,左右手都能做点动作。因为我只有4个15-20C的电池感觉少了点,但有又不想弄那么多25C一下的,想慢慢开始学3D才买的25C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