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滑翔机装起落架

楼主(2010-02-04):
我那个AX,还打算进一架天行者或者乌鸦,想整上一副起落架。

俺不喜欢暴力落地,还有俺喜欢这个有翅膀的飞机有轮子看着精神,从跑道滑跑起飞也比较象话。

在淘宝上看了半天,觉得合适的只有掠食者的那副,大家以为如何?

掠食者翼展是1350mm的,AX是1200mm。掠食者550g(不知道是不是空机),AX约560~600g

我看掠食者装的是前3点,我想装成后三点不知道行不。

网友:
哦!AX啊!

下面放块KT板,在用纤维胶带固定,就OK了,没必要弄起落架吧。

楼主:
我就晓得你要这样说。

但是俺还是喜欢起落架。问怎么装而已。。。

网友:
起落架增加8%的阻力

网友A:
看那起落架好像较重,还要考虑安装到机体上的问题,重量增加太多,不会是好事。

网友: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有轮子是很帅,但是这滑翔机我倒认为没什麼必要装

网友B:
不知道也没有翼展更大的成品滑翔机买??

网友:
滑翔机暴力降? 俺都是手接降落 即便是肚皮降落也一点不暴力  飞机是飞的 不是在地上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也没有翼展更大的成品滑翔机买??

有两米的,但它的螺旋桨是在前面。我觉得这种螺旋桨在前面的飞机,拿手去接有点悬。

网友:
LZ的题目写错了!

 滑翔机一般是指无动力的模型飞机,带动力装置的滑翔机一般也是从手上起飞的多,很少是从地面自己起飞的,着陆装置大多是用滑撬,也有的在机身下安装一个机轮的。看你的照片应该是固定翼模型飞机!

楼主:
那,谁给乌鸦和天行者装过起落架的?

那就固定翼模型飞机吧,起落架装得更理直气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起落架好像较重,还要考虑安装到机体上的问题,重量增加太多,不会是好事。
看样子那个是铁片的。是比较重。不过既然500克的掠食者都没问题。。。

网友C:
掠食者翼展是1600毫米,起飞全重超过1100克。那个起落架是铝的。另外,前起落架不能转向。

网友:
ax 不建议装起落架。

网友:
印象坛子里有个牛人给一个电滑改过双发和后三点起落架的,然后飞机涂黑,好像是号称“黑鹰”还是什么的,飞的很稳,速度还很快。改完以后样子跟二战德国佬的胖头鱼轰炸机He-111有点像。

网友:
建议有个简易的起落架

楼主:
掠食者的起落架没货,俺买了下面这些了,总有一款适合俺:

迷你收放式起落架
电动飞机的升级配件
1对12元
配件:钢丝:2X300MMX2支  镙丝X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掠食者翼展是1600毫米,起飞全重超过1100克。那个起落架是铝的。另外,前起落架不能转向。

我的掠食者前起落架已改转向了,起降特爽。

楼主:
收放式起落架到货!

发觉忘了买轮子和轮档,而且没有钳子去弯钢丝,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