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不用云台的云台式安装法

楼主(2010-02-04):
我买的摄像头它本身就有一个支架。如图所示。

俺在淘宝看到那个ESKY的8克舵机转角达到150度,俺就想是不是这个支架可以正好装在那个舵机的十字或者圆盘摇臂上,这就不用另外整一个云台了。

舵机可以在飞机上切一个口子陷一大半进去,这样整个装备露在外面的就很少了。

网友A:
如果是小舵机摇臂,应该加强后才能直接将摄像头安装上去。这样的确可以省掉云台。不过还有一个轴你要考虑如果固定了。如果用成品的话就不用多想,直接安装即可。

楼主:
呵呵,另一个方向有没有都没关系了,主要能左右转动是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舵机摇臂,应该加强后才能直接将摄像头安装上去。这样的确可以省掉云台。不过还有一个轴你要考虑如果固定了。如果用成品的话就不用多想,直接安装即可。

成品,那个远望者和嘹望者,两个看起来都特别高大,感觉构思虽然巧妙,但是体积实在是大了。

我现在打算用春天SM S2313M 舵机(13克金属)来做水平旋转轴,昨晚收到舵机,已经在飞机上部挖了一个孔把它埋进去了。今天仔细看看舵臂,是显得有些弱小,问题是如何加强?
那个摄像头的盖子是铁的,如果是全铝的或者塑料壳子就会轻很多。
我打算把摄像头的后盖揭掉,换成轻木板,然后把另一个轴向的9克舵机固定在此木板上;原来的摄像机支架侧边打一个孔,装连接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