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该汽油机的问题

楼主(2010-02-04):
小弟今天刚改了一个GMS120级的
发动机
第一个问题甲醇机的压缩比大那用120#或97#汽油哪个合适?
第2个问题发动机提前角一般是多少?要调的话在哪个范围里面?
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等待高人 。

网友B:
甲醇机的压缩比范围完全在汽油机之上,即使直接使用异辛烷,也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改动发动机结构。
另外,120号汽油一般不做燃料使用,只是作为溶剂。
关于发动机提前角,要因应不同发动机而定。

网友C:
点火正时应在活塞上死点前1毫米左右。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答:loveliness:

网友D(2010-04-04):
記得,正時點火前,還要預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