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穿不进舵机臂,怎么办啊?

楼主(2010-02-04):
拉杆穿不进舵机臂,怎么办啊?

舵机臂的孔很小,  拉杆的铁丝很粗,  穿不进去,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好强的问题..

火烤之,穿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强的问题..

火烤之,穿之,即可。

你们都是这样的?    还是我的套材有问题??

网友:
有些不是。不过2楼的解决方式可以,不拷也行,磨尖钢丝,插进去转呀转就好了。套材没问题。

楼主:
哎.............  全是些3无产品.........

网友:
插呀插呀插,用力插!
磨尖钢丝也可以,穿的时候小心扎到手指头!
还有就是拿钟表起子扩孔,我一般就这么干

网友:
用一个与推拉杆同样粗的钻头把舵机摇臂孔扩大!

网友:
我一般就是加热

网友:
用剪刀扩孔就好了

网友B:
最正确的做法是用和拉杆直径一样的钻头扩孔。
这个问题有点像豆腐太热,吃不了怎么办?

网友:
磨一下头,强插进去,第一次,总得费点劲。二楼的方法一看是个粗暴的人

网友:
你们插的时候要温柔点,小心(弄到手)见血。

网友:
烧之 烙通之

网友:
一个小事,弄得个闹轰轰。

网友:
霸王别姬  硬上啊·····

网友:
剪刀头伺候

网友:
上钻头,富了你啊!

网友:
这个问题...LZ肯定是后..哈哈..

网友:
先慢慢的摸~等摸出水了~再趁它不注意插进去.
我就是怎么搞的.~

网友C:
找个螺丝拧进去把孔扩大就行了~简单方便,扩得还均匀。

网友:
没有电钻吗

网友:
11号手术刀或剪子扩孔

网友:
用可以转的无刷电机通上电 在洞洞那里钻下就好了!先把中间的轴换成小的钻头就好了!

网友(2010-12-11):
第一次都很紧很难进的..但最好使劲进去..刚适合最好..紧点好啊...要是太松了就不爽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也搞不定的话我担心你的飞机怎么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穿不进舵机臂,怎么办啊?

舵机臂的孔很小,  拉杆的铁丝很粗,  穿不进去,   怎么解决啊??

综合楼上各位的意见,送三句半一首:
锣鼓咚咚响,
光棍上战场,
没有媳妇怎么办?
抢!

网友:
要循序渐进才能X的进去

网友(2011-03-05):
引用 网友C:
找个螺丝拧进去把孔扩大就行了~简单方便,扩得还均匀。

说明玩模型还是需要点专业知识的。
用螺丝拧进去那叫什么?叫攻丝,不叫扩孔。攻螺纹前先要算底孔直径的,直径太小,拧进去直接崩舵臂。M2的螺丝,底孔简单点就用1.5钻头扩一下。
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原厂拉杆可以直接攻进球头扣,而我磨短一点就再也攻不进去了。

网友: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办法,继续~

网友:
我的电烙铁是尖头的,我用电烙铁两头各捅一下,然后再用刀片把两边烧出来的塑料削平。实际用合适的钻头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我都是用小钻头来扩孔的

网友:
没那么麻烦。。。

打火机烤个3秒左右,就捅进去,温度掌握好的话。塑料不会融,而且这样安装,没有虚位

网友:
白,够白,超白,贼白的问题,动手能力都到这地步了还玩飞机呢

网友:
LS的回答

虽然很残酷,但是,很正确~

网友:
刚刚也有这个问题同楼主一样,用1.5MM钻头,任何钻器(电\摇)均可!

本贴为何如此魅力,问题太复杂了,所以都想来看个究竟.
苟同路边小贬吆买:鞋垫便宜5毛一双,一元两双了!

网友:
先给个最正确的答 案——扩孔。
然后说明下,几乎所有的舵机臂都要扩孔,这是必须的。
这个动脑子就能解决的问题,发个帖问问,是不是太懒了,说真的,懒人玩模型费钱,累心。
想省力省心,只要肯多花钱,肯定有魔友乐意代劳的。

网友:
我是用大头针穿过去,用热缩管套上,然后点点502.OK了

网友:
楼上居然运用了F3P技术!

惊为天人

网友:
烤下穿不容易有虚位,扩孔容易扩太大了 虚位了

网友:
大家不要笑,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铁杵磨针

网友:
有个好方法!

楼主先去买台激光切割机。用游标卡尺量好拉杆的直径,再调整激光束等于该直径,固定好舵机摇臂,接通激光电源,按下开关!OK

网友:
螺丝拧一下

网友(2011-12-01):
第一次,总是有点紧的!

网友:
都49楼了,也没有一个人提到“扩孔器”这么简单好用的工具。这是怎么回事?
这说明LZ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水平的,带出了这么多天马行空的土办法。
扩孔器是最好用的工具,5秒钟就能解决问题,适应不同尺寸的孔径,实乃模友必备佳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正确的做法是用和拉杆直径一样的钻头扩孔。
这个问题有点像豆腐太热,吃不了怎么办?

楼主啊,好强的技术贴

网友:
楼主这动手能力我看有点不靠谱。此问题太离谱。

网友:
直接把洞挖大点就行了啊。。

网友:
这贴已经水了。再顶一下,此贴必火

网友:
放在钻床上钻啊,这点小事都搞不定

网友:
把飞机带有德罗斯拧到你要穿的眼儿里  然后再穿就可以了 很容易

网友:
呵呵呵~~~~自己想。

网友:
LS的都是撮把子,LZ,这个问题很严重,必须返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正确的做法是用和拉杆直径一样的钻头扩孔。
这个问题有点像豆腐太热,吃不了怎么办?
\

网友:
此贴必火   大家来顶

网友D:
日后再说!

网友E:
火烤之,穿之,即可。

网友F:
Z型精度不高 要用球头

网友G:
当然是扩孔了 难道要返厂

网友H:
应该怎么办?退魔!

网友I:
电转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