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火鸟403算电动滑翔机吗?

楼主(2010-02-04):
本人有2架火鸟403的电动飞机,现在看到论坛上用的的电机都是无刷的,不知道这种型号的电动滑翔机(我自己认为的)能改用无刷电机加个电调吗?

网友A:
火鸟403属于入门级的电动滑翔机,当然能改无刷电机。如果要改无刷的话,是把整个控制系统都改掉,包括:接收机、遥控器、电机、电调、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鸟403属于入门级的电动滑翔机,当然能改无刷电机。如果要改无刷的话,是把整个控制系统都改掉,包括:接收机、遥控器、电机、电调、舵机。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改成无刷电机,一系列改造成本很高,所以不建议改造。先飞着,练得差不多,直接换新飞机。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上面的两位大哥!~!~那练好了火鸟403,接下来可以换什么也稍微高级点的滑翔机呢?我到是希望尺寸上大点的!~特别是在山坡上飞的,既能用有动力的,也能利用上升气流的!~也请上面的两位大哥帮我参谋下!~

网友:
刚进了架AX滑翔机,做工相当的好,滑翔机论坛有很多人在飞,你可以看看。

AX真的很漂亮。

楼主:
淘宝上有的买吗?还有翼展是多少的?

网友:
淘宝上有的,买个2米EPO的300元左右,那好飞啊。又大又温柔,装上动力山坡飞,平地也飞。

楼主:
中毒了,中毒了,过年之后就买套来玩玩了!~!~

网友B:
相当算了!我有400和402!就没有403!不过400撞树上了,402被大风吹没了~听说403可以翻筋斗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当算了!我有400和402!就没有403!不过400撞树上了,402被大风吹没了~听说403可以翻筋斗是不是真的啊?

火鸟系列的最高版本(停产前)是火鸟1000,翼展在1400左右。对于凹凸翼型的泡沫机翼模型来说(所谓的玩具机、入门机)来说,性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很好控制(个人感觉用“高手模式”飞行的时候相对比较灵活,可以做相当不错的特技:当然,没有副翼,横滚动作做不了,但可以通过半筋斗实现倒飞)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我前一段时间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9495&extra=page%3D2
我个人改装的1米9机翼当电滑飞,也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个人觉得泡沫机翼的重量还是有些大,这架飞机还有挖掘的潜力。将来也许会为它做一套轻木结构的机翼和尾翼,换个好一点的翼型,应该能够飞的更好。

楼主:
我可没飞过筋斗,我想玩的就是温柔型的,而且要大点的,最好是续航能力好点的,所以选择滑翔机,如果是在山坡上,那可以玩个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鸟系列的最高版本(停产前)是火鸟1000,翼展在1400左右。对于凹凸翼型的泡沫机翼模型来说(所谓的玩具机、入门机)来说,性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很好控制(个人感觉用“高手模式”飞行的时候相对比较灵活, ...

大哥,我的403能改吗?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火鸟是我最早知道,并能买到的遥控飞机。

网友:
我记得火鸟1000好像有个投掷功能,投掷那个带降落伞的小人,有一年青少年比赛比过投掷~有点像热气球的投标赛~~这机的缺点好像就是重量很重吧~~突然想起我还有个150~~

楼主:
我把大家的陈年旧事都给挖出来了!~

网友:
  我第一部飞机都是403,不过炸了,现在尸%体还躺在家里,等待改造

网友:
如果要用两个标准403机翼改大机翼的话,恐怕动力有点不足。可以考虑换个540,另外就是中间要埋碳梁加强。另外火鸟系列的凹凸翼型泡沫机翼不太适合飞山坡……标配的电池组如果一直开着动力大概能工作7、8分钟就快不行了,不过换了大机翼的好处就是拉到足够的高度完全可以关掉动力滑翔,等没有高度了再拉上去,跟普通的电滑一个玩儿法。我的1000换了大机翼以后滑翔性能相当不错,甚至能吃到比较弱的气流。这样的话,一个起落飞个1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没问题

楼主:
你的机翼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的403是V字的尾翼,可能改不了啊!~~!

网友:
403原来那个翼型滑翔能力很好的,我有仿403的木翼,是以前中学教练做的 明天上图。电机不用改也行,改了也麻烦,V尾都是,建议楼主就是改个翼就OK了

楼主:
要怎么改,。怎么做,到时候就请各位大哥帮下小弟的忙了!~

网友D:
我正在改一架403,改成无刷前拉桨,机翼蒙皮去掉减重,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

网友:
来了,图片来了。不知道教练在这坛子不,看到肯定觉得亲切

网友:
好做工!要是我现在还飞火鸟肯定让你帮做一个!

楼主:
帮我做个那真的是爽死了,。最好翼展大点的,那样飞起来有气派!~!~

网友:
嘿嘿,403的尸体就躺在家里,还有这翅膀。楼主也可以仿制做一个啊,翼展最好做1.5米的,太大有点不适合

楼主:
那要怎么做呢?如果用轻木不耐摔啊!~

网友E:
用桐木啊,求保险的话中间加碳棒,403入门机很难炸的啊

楼主:
机翼很难做的啊!·更何况我是个菜鸟中的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桐木啊,求保险的话中间加碳棒,403入门机很难炸的啊

要不大哥你做个2套机翼,其中一套给我,我来支付2套的一切费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不大哥你做个2套机翼,其中一套给我,我来支付2套的一切费用

呵呵,如果是我的话,恐怕连翼台一起做改动,换成比较柔和、适于初学者使用的克拉克平底翼型~说实话,凹凸翼型如果想自制,又想结实的话,恐怕少不了要加碳梁了,更何况凹凸翼型对于电滑来说并非理想的选择(更多的原因成品套件选择凹凸翼型是为了节省原料)国外比较成熟的两米以内滑翔机(高性能竞赛级的不算),大多数选择平凸翼型,以前是克拉克比较常见,现在大多是Selig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改一架403,改成无刷前拉桨,机翼蒙皮去掉减重,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

这位兄弟如果打算用机头位置安装拉进式动力装置,一定要注意拉力线的设置,要带有一定的下拉角和右拉角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如果是我的话,恐怕连翼台一起做改动,换成比较柔和、适于初学者使用的克拉克平底翼型~说实话,凹凸翼型如果想自制,又想结实的话,恐怕少不了要加碳梁了,更何况凹凸翼型对于电滑来说并非理想的选择(更多 ...

呵呵大哥,你如果愿意帮助小弟,那也请出下手,做个2个机翼,其实我也感觉还是克拉克的翼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