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弱的问题,如果用3SA123来照明35W的灯泡能持续多久

楼主(2010-02-04):
如果用3SA123来照明35W的灯泡能持续多久
谁帮我计算一下 谢谢 还有灯泡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A:
首先,你的灯泡灯丝估计连淡淡的红光都发不出因为,3SA123的电压才10来V,你的灯泡是220V 35W,电压根本不够。
其次,你给的参数不全,A123无容量,灯泡无工作电压,无法计算。

网友:
功率 是 P= U*I   也就是电压X电流 =35W

电池是 能量 在特定的电压下 能维持 的时间  也就是 AH

能持续维持的电流时间

以一节 3。6V 的电池 放电3。0V 为标准的话  3。3V 是平均值的话
以2000MAH的规格的话

那么一节 电池所提供的就是 3。3*2=6。6WH   /35=0.188   小时 换成分钟应该是11分钟左右

那么继续增加 电池的数量 多一节电池 就多 11分钟

可以这样算 然后还有一个转换的效率的问题 也就是 灯的电压和 电池的电压不同 通过一个 设备把电池的电压 增加或降低 的转换或者是变压器 本身有个转换效率 还要 X 一个转换效率 那么才是标准的时间

网友:
在有灯容易不容易坏 和灯本身的 额定功率有关  或者说额定的电压

灯的两端加入的电压是固定的 (尤其是白炽灯 )会随着 电压的增加而功率也增加

电压低了功率达不到 35  电压高了 功率就大于 35了

网友:
标题220的有35瓦的吗……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灯泡灯丝估计连淡淡的红光都发不出因为,3SA123的电压才10来V,你的灯泡是220V 35W,电压根本不够。
其次,你给的参数不全,A123无容量,灯泡无工作电压,无法计算。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汽车12V,55W的灯泡对3S A123放电,可以放22分钟

网友:
我用太阳能充电,电力用不完,晚上就用来点灯。我这里晚上8:30才天黑,自从元旦起,我就2组电池并联点灯,8:30--0:00关灯睡。电力足够供点灯。

网友:
简单点儿,来点儿理论的。
A123容易2300Mah,3S电压取平均值9.6V,功率是22W,点35W能点0.628小时。

楼主:
我就打算用2200的A123来照明用12V35W的灯泡,如果1小时都照不到就算了,太垃圾了一个摩托车电瓶都能持续2小时吧!不值。谢谢大家

网友:
小电流放电不是A123的强项

网友B:
如果直接驱动灯泡估计半小时以上,如果转换220v用高效高频驱动估计20-30分以内!

网友:
这样用电池,帅啊

网友:
白炽灯是纯电阻电路,220V 35W的灯泡内阻应该是R = U^2 / P = 220×220/35 = 1383欧。那么用满电10.8V的A123供电,其通过的电流应该是 10.8/1383 = 0.0078A也就是7.8mA……  实际功率是10.8 × 0.0078 = 0.084W,才84mW,发不出光的。

网友:
楼上计算是错误的,灯丝冷态和热态电阻差别巨大,你算的是理论热态电阻,实际上冷态时电阻很小,

但是基本上还是发不出光(产热无法推致白炽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接驱动灯泡估计半小时以上,如果转换220v用高效高频驱动估计20-30分以内!
我上面图的220V8W节能灯,充满的A123电池组放电到3.0V,点灯时间是2小时。

网友(2010-03-30):
引用 楼主:
我就打算用2200的A123来照明用12V35W的灯泡,如果1小时都照不到就算了,太垃圾了一个摩托车电瓶都能持续2小时吧!不值。谢谢大家
                摩托车电瓶大多在12000MA  电压在13V左右。  A123只有2300MA  容量差了四倍多?  怎么能用来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图的220V8W节能灯,充满的A123电池组放电到3.0V,点灯时间是2小时。

220v8w的节能灯能用吗?图上的灯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网友:
2.2*4*3*=26
理论上2200的3s电池大约可以点26/35=0.75小时

至于35W灯泡的额定电压那是另一码事情

温度越高电阻越大,一般额定电压可以使灯泡工作在高温,所以高额定电压的灯泡工作在低电压时,消耗能量明显增加,且大部转化为红外热量

网友:
用LED,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