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高手答下!!拜托

楼主(2010-02-04):
~~本人有几个闲置的手机
电池
!! 可以串联来做飞行电池吗???~3。7V一个的~~

网友A:
不行,倍率太低,一般只有2C

网友:
不行 放电电流太小

网友B:
试试看咯,小心电池爆炸,其他没什么

网友C:
内阻 太大 提供不了 持续的 电流

网友D:
只适合用来做控电

网友E:
放电电流太低,即C数小,电池容易过热。

网友F:
我有试过 就是电池容易过热和飞行时间短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安全吗

网友A:
作控电去掉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就可以了,成品用的是锂聚,手机的那种往往太厚,另外要找型号一样的三块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