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雪风制作日记 (预告片)

楼主(2010-02-05):
自己画了张简单的图  然后就准备动手了……  机翼翼展 130CM

另外求教适合尾推的动力配置
电调我用40A的

请问电机和螺旋桨怎么选择来着?(注意是尾推)
先谢谢了

网友:
汗,战斗机翼展130,那机身长度还不得有差不多2米啊,也太大了吧。背推估计要用C3542这个级别的电机了,1400rpm/V左右配8×6快速桨,4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