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新年活动版安装问题,求教

楼主(2010-02-05):
亚拓600现已安装的差不多了,但最后碰到一个问题,还得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其中有一块小的碳纤片(如图)不知道装哪里了,好象没有位置可装了。后部2处装了尾撑加强片,前左部装了开关碳纤片,前右部也装了个碳纤片。就不知道这片装哪里了?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好像是油门伺服补强片 。

网友A:
我也是装好后发现多了个这个~

YT的说明书太次~~

照着前面的图装好机身,后面的图中才出现四个角的加强片,还得把底板拆了重装一遍~~

楼主:
我也是啊.是有点问题

网友:
YT的说明书不知道哪个高人写的,我装700,总感觉少零件,原来装头的时候,还有零件在尾巴的袋子里。简直就是瞎放放的。

为何不学学别人Hirobo啊,拆一袋装一袋。绝对不多于,不反复

网友:
那个是加强片,还有一个装开关的,还有一个装油针伺服器的,如果不装开关也不装油门伺服器,就安你那个,在发动机前面侧板那,手边没相机,不能照相,上不了图郁闷。

楼主:
那这个是不是选装件啊.还有这个东西是派什么用处的啊

网友:
这个主要是补强侧板的
LZ可以选用装置开关补强片,舵机补强片或是标准补强片
而且更换这个是不用拆底板的, 可以轻松更换

网友:
最好哪位可以上个装好的照片,让新手参考一下。

网友B:
有機會看看他廠說明書比較比較吧!亞拓說明書是我裝過直昇機算最詳細
組裝時要詳看說明書,這問題在第13頁有詳細說明
網路找到700說明書給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機會看看他廠說明書比較比較吧!亞拓說明書是我裝過直昇機算最詳細
組裝時要詳看說明書,這問題在第13頁有詳細說明
網路找到700說明書給參考

大哥,我们说的是600,你把700的说明书翻出来干嘛?
你好好看下600说明书再来说吧~~
你先看下600NSP第10页的机身组装图图再看下第12页的,同理先看下第11也再看下第13页的,就看机身那四个对角机身固定块的安装,绝对让你有想抽排版编辑的冲动!
从我小时候一路玩拼装模型走过来,没有比日本厂商的说明书够详细厚道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装好后发现多了个这个~

YT的说明书太次~~

照着前面的图装好机身,后面的图中才出现四个角的加强片,还得把底板拆了重装一遍~~

其实亚拓的说明书的做法是一个最正确的组装
第10页主要是一个主要组合,先把身组件组合后
第11页最上半部是要让你确ren了侧板与主轴固定座能垂直组装,两侧板平行
第11页下半部是把底板脚架组装后
第12页再装上引擎,把整个传动系统定位后,再上补强板

使用两侧板的直机都是要拆组拆组的,所以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可以去咨询有经验的老鸟或模型店

网友:
本来补强片就是选装的。。。至于为这个发表一番争论吗?
已经停产的600NP,低端的600N,现在的600ESP,谁给你准备补强片了?!不给你准备,就没人说什么;给你准备了,倒有人不满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