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最容易吊机的是什么型号的飞机啊

楼主(2010-02-05):
我玩直升机的,同事总说吊机吊机的,昨天在G 3 . 5也试了一下,试了很多种飞机,发现 Sky Pirates(天空海盗)最容易吊,我用了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吊的相当稳了,可能是比较重,所以比较稳的原因吧。我将来也想玩固定翼,请问那款真航模飞机也这么容易吊啊,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同意 沙发 的观点。

网友B:
玩室内的F3P 140G左右的飞机最好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孤陋寡闻了,固定翼也有室内机啊。多大地方能玩的开啊?它的速度一定很慢了对吧。

网友C:
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过,重心越靠尾部的飞机越好吊机

网友:
玩直机的都容易吊机,我蹭别人固定翼玩,第一次飞就吊机了,但是不会反吊,只能正面吊机,不过是垂直吊机,一块电下来,吊机手接的

网友D:
我感觉是机身比翼展大的,重心靠后的好吊点。。EPP KT之类的好吊。玩熟了以后再上像真机。。

网友A:
千万别因为吊机而吊机啊,那样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