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的发动机能不能不拆下来就可以拧下火头啊?

楼主(2010-02-05):
(无正文)

网友A:
我玩油车 没玩过油直 应该可以吧 反正车随便

网友B:
能拆下来,可以拧下火头
要不怎么装上?

网友C:
当然可以啦,要不然淹缸的话岂不是要把发动机都拆下才能拆火头,呵呵……

网友D:
可以的,一般的用那个车用的十字扳手就可以啊。

网友E:
用个8MM的套筒就可以拆下了。

网友F:
因机而异啦,一般来说是可以的,发动机头前方一般都会设计成空的方便维护,最多需要取下风扇罩,或者在风扇罩上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