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介绍下FUTABA 136F 136HP 146IP 149DP 的差异情况。

楼主(2010-02-05):
在网上找来好久也没有找到关于“FUTABA 136F 136HP 146IP  149DP 的差异情况。

特别是有效距离等信息。谢谢。

网友:
偶也想知道~~~~~~~~~等高手~~~~~~~~

网友:
楼上没有完全说对。136HP用的是PCM。

网友:
146ip是电机用的,接收距离近,抗干扰能力弱
136HP是油电通用的,接收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
149DP就不谈了,一般没特别需要不会去买的。

136F是PPM的,可以和其他厂的PPM发射机兼容

网友:
FUTABA 136F 用的是PPM.
146IP 136HP用的是PCM,
149DP用的是二次变频PCM。

149DP的距离最远。146IP 比136HP的指标稍差点,电动专用。

另外,136F,146IP,136HP只要一在个频段内,晶体可以兼容,但149DP一定要用专用的二次变频晶体,和以上三种不能互换。

PCM的抗干扰都相当不错。我现在用的136HP,很想再买个146IP 。

网友(2010-03-09):
136HP最经济实惠

网友:
长见识啊

感谢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