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m-44电机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0-02-05):
em-44
电机
总共6根线,但是我看飞鱼提供的电机接口只有5个,如图:
电机线该怎么接?如何判断这几根线的线序?

网友A:
用表量出两个中心抽头(好象是白色和黑色,具体要自己量),中心抽头接+电压,其他的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