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制作的砂磨机(全套制作过程,多图杀猫)

楼主(2010-02-05):
老外制作的砂磨机(全套制作过程,多图杀猫)

理论上可以部分替代压刨的功能,据老外介绍可做出0.5MM的木皮

网友:
这个不太懂 干什么用的
磨平面吗?

网友:
哪去找那么多好木头啊

网友:
好像是平面打磨抛光用的床子

网友:
对老外这种认真的精神,相当佩服。。。。。。。。。

网友:
磨木头的!!!好像在木工论坛见过!!!

网友:
木工高手

网友:
以前看到地板加工厂用过类似的,不过滚筒上用的是砂带,难点是要能微调滚筒保证砂带不会转出滚筒。他这个可能磨的差不多了换沙皮比较麻烦吧。
另外:
压刨和平刨那个更有用?

网友:
有人给了它一个名字:砂刨机。
压刨处理木材厚度不能太薄,这东东可弥补压刨缺 陷,可对一些薄的木板磨成特定的厚度。
加复9楼:两者是不同功能的工具,平刨刨出一个基准面;压刨根据基准面将另一面刨成两个面平行,即厚度一致。

网友:
工艺地道讲究  结构合理  顶

网友:
昊东西能做什么呢

网友:
好贴,有没有原来的老外网址??

这个机子可以用来磨指定厚度的木板,做模型飞机用得到

网友:
感叹,老外做东西真是严谨,工具都像个艺术品

网友:
条件好,手艺精,设计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