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副翼改良设想!

楼主(2010-02-05):
为了让直升机更加平稳,易操控,很多设计都是增大副翼面积,如日本的4通道洗萝卜,我想,如果把4501的副翼和日字框横臂做成一体化塑料件,效果肯定会非常大,中间的钢丝也不用穿通在中间断开,拆换也方便。画了个草图,欢迎大家批评指证!

网友:
加大副翼翼面那不等于多了个小翅膀了吗?翼面那么大会不会对外风更加敏感呢?

网友:
重看了一遍,明白了,其实想要稳定没必要这样,这样是会增加一些升力和机动性,如果想要更平稳,可以把副翼片去掉,加大重锤,甚至加长平衡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能体会奥义:loveliness:

网友:
要更稳,加长副翼杆,增加重锤即可
不说别的,您设计的这种方案,相信每次炸鸡这个就成了易损件了,成本高,换也非常麻烦

网友:
用长点的副翼杆也挺稳的。

楼主:
加长平衡杆和重锤的效果肯定不如副翼流线型一体化,而且功效是成一反一正的。会成易损件是肯定的,但是效果好,省电,好飞,必然要付代价,如果普及,配件也就降价了。关键有没有人做!

楼主:
另外我想不会因为翼面增大造成对风更敏感,因为4旋翼不是翼面积更大了吗?

网友:
貌似国外有些机体就是这样的,另外450的姿态操作貌似主要靠副翼,楼上说拆掉副翼不改变旋翼头结构的话450是无法操作的。。。。。。。。。。。。。。。我试过

网友:
这样对你的副翼材料要求大了,不如直接副翼+钢丝来的效果好

在说这样的副翼是有专利的,除非自己DIY,一般不会有人出这个件的

网友:
别设想了, 京商30级的油机 Caliber 4 的副翼早就是这样的, 没有平衡杆的一体塑胶副翼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期待效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