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固定翼接陀螺仪设置

楼主(2010-02-05):
问一下 固定翼接
陀螺仪
感度线接6通 控上面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一下?怎么设置?
现在的情况是陀螺不起作用,副翼可以正常转动。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等待高人:loveliness:

楼主:
10c的控,陀螺仪是0704b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935
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C:
你把陀螺换成401呵呵,控换14MZ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检查陀螺仪是不是起作用:摆动机身,相关舵面朝反方向动作就对了。
控制器的设置目的:遥控切换陀螺仪的工作方式(锁定与否)和灵敏度。前提是陀螺仪必须具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