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到底比小机好在那?

楼主(2010-02-05):
最近两个月开始飞3D了,在练习做点基本动作,发现450很怪,同样的手法,在模拟器比较好感觉,真机上真的
很难做,模拟器用的G4。5的YT500,凤凰更稳 ,主要是高度(油门)不好控制,有时掉高度掉的不受控样
      听人说,大机做动作更容易,更像模拟器,具我看老外的顶尖高手飞450,果然也走形的厉害,跟飞700
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想问,600到底比450强多少,700又比600强多少呢

     450拿来练3D真TNN的困难,唉米呀米呀,我换个450PRO行不

网友:
我也有这感觉

我也有这感觉,450掉高度比模拟器上厉害,500的很稳

楼主:
主要是掉的,怎么说呢,不好把握,有时感觉应该起去了,结果重重的扎在地上又弹起
来,有时给多了,又跑的高,难到是练习不够,模拟器很好感觉的,大概什么油门位置
,可以保证不怎么走形

楼主:
怎么都不说一下呀,这是600,700区呀,你们

网友:
飞来飞去,450练习效果最好,飞行成本低,炸鸡成本低,心里压力小,场地要求小,便于携带,5级风也可以飞当然前提你得是高手,换了电调电机暴力得700都望尘莫及,绝对是练习3D的好飞机。

网友A:
450主要太轻了,所以上下位置掌握不好~~一阵风过来就飘起来了,减了油门还半天讲不下来~~

当然,当3D练习机是不二的选择,飞了600,再飞450,一点都不心疼了~

网友:
我现在是飞450PRO,锁尾好些稳定一点但还是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法问题

楼主:
看来白问了,一个字 米 ,就不得不拿450练习啦

网友:
呵呵~~~~450本来就定位的是练习机~

网友:
说实话,600动力比较绵软,所有飞机里面500最暴力,其次是450,但是飞机越大越稳定是没错,动作也会有一些滞后的,所以大飞机飞起来很稳抗风性也更好,但是跟450比还是不够火爆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主要太轻了,所以上下位置掌握不好~~一阵风过来就飘起来了,减了油门还半天讲不下来~~

当然,当3D练习机是不二的选择,飞了600,再飞450,一点都不心疼了~
呵呵!说得好!飞完600在飞450真的是一点都不心疼了!呵呵!飞600炸一次郁闷半天,飞450炸一次,哈哈大笑半天

网友:
其实450也能调的很好飞,
花点工夫深入研究下曲线吧

网友:
600/700主要是大桨能储存更多的能量,
大机, 姿态改变比较稳重, 沉, 猛,
视觉上给予的操控反馈更直接...

网友:
感觉小飞机发“贼”,基本动作飞好了就飞大飞机吧。

网友:
玩了大油机.小电动就没感觉.无视.买大油机不用升级.避免重复投资.还省钱

网友:
450随随便便炸。。

大鸡一炸。。还能笑。。我笑不出了。。

网友:
掉高度不易控制主要是没有定速吧?大机机比小机机容易控制的原因是大机机质量大,主旋翼的旋转惯量也大,所以无论稳定性还是操纵性都比小机机要好。

网友B:
所以无论稳定性还是操纵性都比小机机要好

楼上的意思是让新手用90油直入门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无论稳定性还是操纵性都比小机机要好

楼上的意思是让新手用90油直入门把?

有什么不可以?就拿浩然来说,一开始就用飞雷虎50。
关键不是飞什么机型,而是有没有按步就班地去飞。

网友:
飞远点能看清楚是最大的优点

网友:
大飞机飞起来很稳,450太灵活了

网友:
用600飞航线真的是超爽的,飞远了也可以看清楚姿态,高速过场的那种感觉真是振奋人心啊,

网友:
飞机当然是越大越稳,练习效率也高很多。

450炸机是便宜,炸了哈哈一笑,没什么压力,飞好了,自然没什么成就感。有这时间不如多认真练练模拟器,还练些规矩的动作。

表面上看600(电) 和500比,单起落电池成本贵了一倍,但是收获确远大于两倍。90和50比也是同理。

当然各人的资金条件不同,人人都有享受飞行乐趣的权利,每个机型都有其对应的人群。但是如果想要真正练技术,提高练习效

率,进步快。有条件还是尽量飞大机。实飞的难点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突破心里障碍,不承受压力如何进步呢?所以说既不承受压

力,飞机回馈又不够精准,不如去飞模拟器了,模拟器里至少很准,可以有效的理解动作。

另外: 大飞机虽然炸机贵,但是炸机概率小很多,而且基本炸得明白,收获也大。(无论是错舵还是机械问题,大多可以判断)

450炸机频繁,经常炸都不知道怎么炸的,炸完了还是糊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不可以?就拿浩然来说,一开始就用飞雷虎50。
关键不是飞什么机型,而是有没有按步就班地去飞。

嗯同意,如果新手有条件直接上90(前提是练好模拟器注意安全),同等条件下肯定比用450进步快。

网友:
700是600的放大版 只不过700是90机 而且便宜。。但是精度还是600好 600配个55一样很爽

网友:
同意大飞机练习效率高

网友:
 有5iMX和模拟器 喇嘛过渡到50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