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700用亚拓排气管的问题?

楼主(2010-02-05):
(亚拓91蓝头,亚拓排气)今天排气又松了,每次飞两个落就松!请问大家有好的固定方法么?

网友A:
拧紧一点,或者用止松螺母在另一边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紧一点,或者用止松螺母在另一边锁紧。

每次下来趁热都拧,但还是不行,备螺母空间还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下来趁热都拧,但还是不行,备螺母空间还不够

上点螺丝胶试试。

网友:
可以从引擎的震动检查起
引擎與排氣管的中間可以加墊片,也可以有效的減少螺絲鬆脫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点螺丝胶或螺母垫上垫圈。: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