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了一天,还是飘来飘去...

楼主(2010-02-05):
模拟了一天,用600的JJ还有法控制,一换450就飘来飘去,不是我在控制飞机,是飞机在控制我,忍耐...
一个人继续寂寞的模拟...至少省钱

网友:
同感,努力寂寞中

网友A:
现在努力练习了~ 以后你会省很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努力练习了~ 以后你会省很多钱的~

网友:
才模拟了1天,不要着急

楼主:
今天可以用副翼基本稳定飞机了,但是一加上升降舵就找不到北了。升降和副翼的联动控制就更不说了,手笨啊!

网友:
我玩了一天起飞才找到一点感觉。。。。。。

楼主:
今天试着调整了下大小动作的曲线,手感要好很多了,就是不知道螺距曲线在模拟里面起作用不

网友:
控的微调你调了么?  给油门应该是直上直下的!没有风的情况下!

楼主:
起来是左偏的..一直是手动副翼修正的

网友B:
LZ用啥控上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啥控上模拟器?

天9

网友:
过来人的诀窍:关键是找感觉,还是不是飘到哪里的问题。。。你用G4悬停练习。。努力去对准。。但。。尤其关键的。。是不要让飞机下地。。。或炸机。。。然后一直飞半小时以上。。。休息。。喝点水。。再来半小时。。就这样继续。。一天绝对能对尾过1、2、3关。。

网友:
还有个很关键的地方。。你的控最好能设大小舵。。。对你的入门。。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开始时。。一般+20左右。。

网友:
我都模拟了,3年了,真机还是初级阶段,愁死我了,关键是心理问题

网友:
我的控是模拟器一起的 玩XTR

我的控是模拟器一起的 是只能做模拟器的假控 玩XTR 和G4   能在软件里设定油门曲线等参数吗 一直飘。XTR 油门拉到最高飞机还是飞的很低 没有力

网友:
没关系 如果你有条件反射了 可以试试真机 真机往往给模拟器好使很多!:loveliness: 试试吧 我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啥控上模拟器?

说错了!我用的凤凰!

楼主:
冒火!!左右手不协调!改美国手!

网友:
多点耐性 加 2个0也不多。

到那时你想让它动它才动。你不想它动。它一点都不会动也不是不可能

楼主:
练得窝火!进来发泄!!啊!!!!!

网友C:
把遥控器上的副翼和升降舵的舵量调到75%,练得很稳了,再回到100%。

这样,你就会比较容易的控制飞机了,一定要坚持啊。直升机的初期训练就是比较枯燥的,过了这个阶段,就会越飞越有趣。基本功练得越扎实,飞复杂动作时的进步就越快。等你适应了直升机的飞行特性,就轮到你控制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你就会比较容易的控制飞机了,一定要坚持啊。直升机的初期训练就是比较枯燥的,过了这个阶段,就会越飞越有趣。基本功练得越扎实,飞复杂动作时的进步就越快。等你适应了直升机的飞行特性,就轮到你控制它了! ...

非常感谢!

楼主:
用过了!变得好控制了很多!

网友:
要练成条件反射才行,小飞机需要更频繁和细腻的手法

个人感觉模拟器有利于建立各种姿态下的条件反射,1天对我来说太少了,练正飞四面悬停,真机加模拟器70~80个小时也有了。

倒飞4面悬停,大概40个小时的模拟器,真机坏了还没有飞过倒飞,但模拟器上几乎条件反射了。

450类小飞机的好处是打舵很频繁,对形成条件反射效果更好,我现在晚上练习的时候是开着PPLIVE,同时小窗口练习倒飞,这样更需要条件反射,自认为效果很好,在突然的特殊姿态下正确反应更容易了。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小飞机的手法很细腻,才能飞稳。

网友:
要学会打舵方法,要有提前量,当JJ向一个方向开始移动还没有停下时就要向反方向纠正了,找到感觉就会形成条件反射自然可以做到可动静自如,随心所欲的

楼主:
今天感觉好多了,至少可以把JJ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晃了,可以保持5到7分钟不会炸机了!

网友:
1天 就着急 哈哈  我一点天赋都没有  对个头 模拟了2个星期   才对稳~~!

网友(2010-04-12):
我练了一个小时,既然让我弄出吊鸡了(我用的g4)

网友:
发扬看帖要顶的精神

好习惯

网友:
努力的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