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螺距问题

楼主(2010-02-05):
请问 调螺距时,油门推到中点,所有
舵机
臂90°安装,十字盘平了,这时候量出来的螺距一点要0°吗? 如不是0°怎么处理

网友A:
不是的. 油门中点的螺距在5度或5.5度~

网友B:
LS,你理解错误了哇
他是调十字盘哇
不是0度,那就调整连杆长度,直到为0度即可

网友C:
LS好像你误解了吧,我看了几遍都好像觉得是油门50,十字盘平,螺距0度哦,回LZ油门在0时,十字盘水平,而且螺距0度就正确了,油门50螺距5度左右

网友D:
楼上的几位我看的都糊涂了!呵呵!估计是楼主没说清楚,在没有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的时候(就是遥控器的初始值)油门摇杆在中间位置,十字盘水平,剪型臂平行,大浆零度,然后再设置对应的油门和螺距曲线。不是零度的话就调整连杆了。呵呵,说的不对的楼下的哥们补充!呵呵

楼主:
请问LS,这时候大桨不为0°可以吗?好像也能调出普通和3D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网友E:
能调出来,就是不标准了呗,普通模式下飞你感觉不出来,切3D上下行程不一致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等你普通模式飞的可以了,自己就会很精细地设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