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卫星地图来进行导航~! 笔记本 PC 跟踪

楼主(2010-02-06):
通过将GPS 信号回传(方式很多)
接入笔记本电脑 虚拟出GPS端口给导航软件用
然后利用MAPSOU、OZI 、MYGE等导航软件来跟
目前最新地图数据是 前2个月 元旦的
可以用软件将做好的卫图转为导航地图
上广州局部卫图 共同学习研究
可到中 国
FPV
总群 讨论研究 QQ群 67118688
老鸟 AUMSTER
手动调飞
广州局部 很清晰 请点击放大

网友A:
我以前一直想用现成的GPS导航仪,把里面的的GPS模块拆出来放到飞机上,GPS信号用数传电台传回来,然后接收到的信号给导航仪的内部芯片。现在市场上的GPS导航仪很多,便宜的只要200多元,还是大屏幕的

网友B:
如果撞了电线怎么办?还是要飞到没有障碍物的高度?

楼主:
一般定高飞行 飞很高的 不会有电线 哈
导航用 GST全国地图
哈 想用找我
韦工

网友C:
……看不什么来呢!
楼主解释下!!

网友D:
要用长时间继航能力吧,有太阳能飞机最好

网友E:
丢星或者没信号了怎么办?

网友F:
果子的OSD带地面站功能,可以实现google实时航线跟踪

网友G:
可以直接使用 GARMIN 的GPS 用Googelearth plus 版 每月14.99美元,很方便

网友H:
│们│便│顶│,│就│本│文│于│分│比│这│回│无│来│自│
│这│挣│上│帮│复│里│字│是│数│我│样│贴│数│,│打│
│帮│点│来│楼│制│,│保│我│都│注│很│。│,│我│进│
│臭│分│,│主│粘│每│存│就│比│册│傻│后│基│一│入│
│小│气│还│把│贴│看│在│把│我│晚│,│来│本│直│社│
│子│死│能│贴│一│一│记│这│多│的│很│发│上│看│区│
│。│他│顺│子│次│贴│事│段│,│人│多│现│不│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