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D过开孔器吗??

楼主(2010-02-06):
看淘宝上一个好几十..想省省..有D过的前辈吗???

网友:
多大直径的?小直径的不贵啊才几块,比如俺俺买过22mm的

网友:
 这个是点冲样孔的工具,不是开孔器。

网友:
应该是样冲子。有便宜的。

网友:
样冲子要做吗?我都用报废的小丝锥的

网友A:
连我这个不懂的人都看出来了。不是开孔器。如果是冲子,也是高档冲子,不用锤子的冲子。用手用力下压,然后里面 啪 的一声,自动打出一个坑。就象打火机的打火装置。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我这个不懂的人都看出来了。不是开孔器。如果是冲子,也是高档冲子,不用锤子的冲子。用手用力下压,然后里面 啪 的一声,自动打出一个坑。就象打火机的打火装置。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应该是做模型用的开孔器,专门在PVC板上开孔,开的孔还能上自攻螺钉,搞航模的老手都知道

网友:
开孔器,玩车的基本都有,主要帮车壳开安装定位孔用的,要D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
模型里一直用它当开孔器卖的啊!……

网友:
是开孔器。几十块算了便宜。1、2百的都有呢。谁叫它跟模型沾边呢。

网友:
好象是冲子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

网友:
这东东怎么用呢?我看头是尖尖的,直接用手按?

网友:
不懂装懂的人真多啊

这个就是开孔器,有两条利刃,用来做电机座、开散热孔非常好用,基本可以取代电钻和电摩。它的头部很尖锐,但不是锥形,而是很小的鸭嘴状,可以轻松扎入材料1~0.5mm,然后旋转它,两条利刃就开始切割材料,形成圆孔,控制切入深度即可控制在片材上开孔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