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拉烟的问题```

楼主(2010-02-06):
装了冷烟花的拉烟弹,.
听说在空中的拉烟时间很短?>?只有几秒??
有前辈用过吗???有的话说说您的经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只用过最近卖的烟花,一个圆柱筒摆在地上喷花的那种
一盒有一打,放起来烟尘滚滚的又不是很重
做个支架固定在飞机上然后呆一个点火器
用遥控器一个通道控制空中点火
可以放将近一分钟多(看你选的烟花了),价格便宜量又足
蓝天白云效果还OK,就是烟的颜色有点异怪,阴天效果一般了
我不是前辈

网友B:
来一段拉烟视频
http://player.ku6.com/refer/3m5x8PDSJvTVSpCh==.html

网友B:
1+1的SU27 ,挂载拉烟单一枚,用1s LIPO电芯作为点火电源,一个9g舵机自制点火开关
FF9教练开关设为点火按钮

网友C:
不错,就是天气不是太好。。现在网上有很多烟管的。。。

楼主:
就是因为网上太多卖烟管的,才不知道哪家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D:
现在淘宝网上买的烟弹,成功率几乎是100%。但拉烟的时间就参差不齐了,同一厂家的东西也可能不一致的,一般是30-60秒,少有超过60秒的。具体恐怕还得买来试。

网友E:
我联系了个厂家,制作80秒的拉烟筒,录像已传来,实测为76秒,等天气暖和了发过一批来试试,现在北方很冷,没法飞。等试拉后我发个视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