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3G到手了

楼主(2010-02-06):
ALIGN 3G到手了,經過一輪血拼之後,今天初試,我的500好像變了另外一部機,反應快了三成,動力大了約成半,設定很容易,十分鐘左右搞定,正!!!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等待价格崩盘:loveliness: ,就如600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待价格崩盘:loveliness: ,就如600的 。
等山寨吧

网友:
“反應快了三成,動力大了約成半”
你敢用数据说话吗??还是你的判断可以媲美测试仪器了,貌似很多人发的帖子 人为的判断 就等于 仪器的测试数据

网友:
高手可以感觉滴  比一起准不出奇吖

网友:
仪器,上面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应快了三成,动力大了约成半”
你敢用数据说话吗??还是你的判断可以媲美测试仪器了,貌似很多人发的帖子 人为的判断 就等于 仪器的测试数据

少了副翼的风阻,主旋翼头的机械阻尼,动力肯定会提升的

网友:
价格可以再降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山寨吧

山寨金属件还有可能,电子件就危险了 ,其实价格也不贵呀,500的一组碳桨,这些金属件,再加一个陀螺仪(就按照780来算)3G系统基本就是免费的了   ,估计山寨出3G系统价格不会比ALIGN原厂的便宜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