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会单片机的网友DIY电火花穿孔机

楼主(2010-02-06):
电火花现在很热,也想做个玩,大部分做的是手动进给,'lgh_sy'网友做的不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9920&highlight=%B5%E7%BB%F0%BB%A8).
想做个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进给的.可不会编程,希望会编程的D友帮忙.
机械部分参照'一起飞吧'的做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0614&highlight=%B5%E7%BB%F0%BB%A8)
把他的手动改为步进电机

楼主:
电火花机,是电加工中的机器,用处很大的.
大概是这几种机器,
1.电火花线切割机,电极是0.12~0.2钼丝,放电间隙大概0.03.割缝有光洁度要求,DIY难度大.
2.电火花脉冲成型机.电极是石墨,紫铜,黄铜等,一般把电极做成"公"型,光洁度比线切割还要高.
3.电火花穿孔机,电极是0.2~3.0黄铜管,加工硬质金属的微小孔.一般是为线切割服务的,只有效率要求.
4.电火花车床,实物没见过,电极是石墨,加工超硬金属,现在有没有被硬质车刀取代还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些,希望大家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space.php?uid=126958

DreamonII网友的步进电机控制程序不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800),
拿过来能用的,但还差一部分功能.就是对放电电流的检测,工作中,有测到电流,步进电机退几步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DreamonII网友的步进电机控制程序不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800),
拿过来能用的,但还差一部分功能.就是对放电电流的检测,工作中,有测到电流,步进电机退几步再进.

这是很关健的一步

楼主:
控制部分面板示意图

会单片机的来玩玩,当是练手.会51汇编语言就可以了,会接口电路更好.

网友B:
就LZ所说的功能不难,坛子上能做的多了。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吧。做一个超慢速的进给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LZ所说的功能不难,坛子上能做的多了。

就是能做人多,别人才会帮忙的.没几个人会做,那会有人开发成商品要考虑利益问题的.当然做出后产权归作者,网友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吧。做一个超慢速的进给行不行。

只进不退没意义的,要考虑效率,还有打孔的深度.

网友:
我想象用模拟电路控制一微进机构应该也行,可能效率低了点。

网友D:
其实用单片机做非常简单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单片机做非常简单效果也不错,我也很想把用单片机做的程序全公开给网友们供大家业余玩一玩。
但是现在很多JS成天只想偷窃别人现成的技术(BS),哎没办法啊!
不过在我有时间完善后本论坛和磁动力的一些 资深 ...

盼望中。。。

网友B:
单片机的程序本身还是简单的,难点恐怕是电火花的取样处理方面,是取电流平均值还是其它?另外,随火花电极纵深进给,电流平均值是否还是一个恒值?这都需要一些实验数据。
单片机的选型我会选带AD处理的芯片,电路会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单片机做非常简单效果也不错,我也很想把用单片机做的程序全公开给网友们供大家业余玩一玩。
但是现在很多JS成天只想偷窃别人现成的技术(BS),哎没办法啊!
不过在我有时间完善后本论坛和磁动力的一些 资深 ...

有多高新的技术值得别人偷啊 拿出来晒一晒 让我们也饱饱眼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高新的技术值得别人偷啊 拿出来晒一晒 让我们也饱饱眼福

我说过了用单片机做很简单,但对于不了解单片机的人来说,把一个管脚的状态传输到另一个管脚也是很困难的 。我知道您是高手,让您见笑了 。
您不能只把抢 百 万 以上的叫 抢 劫 ,抢 1 毛其实也是 抢 劫 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程序本身还是简单的,难点恐怕是电火花的取样处理方面,是取电流平均值还是其它?另外,随火花电极纵深进给,电流平均值是否还是一个恒值?这都需要一些实验数据。
单片机的选型我会选带AD处理的芯片,电路 ...

电火花控制一般都不用A/D转換,一个成本高,主要还是抗干扰不好,大多采用V/F转換电路,把高频采样电压变成频率信号送入计算机处理的 高频脉冲电源的干扰是很大的,如加上光偶可大大提高抗干扰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单片机做非常简单效果也不错,
高手不要误会,我说的很清楚“用单片机做非常简单”,不值大家一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控制一般都不用A/D转換,一个成本高,主要还是抗干扰不好,大多采用V/F转換电路,把高频采样电压变成频率信号送入计算机处理的 高频脉冲电源的干扰是很大的,如加上光偶可大大提高抗干扰性能

学习了,谨记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人帮助个人又没空搞下去了.单片机的控制中小学能过图形软件也能生成自动控制系统的目标程序,还带直接烧写.

现在坛上玩的基本都是80  90后大多都受过高等教育 熟悉一下,用C语言编一个简单的单片机程序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一ニ个晚上不上网玩游戏就成了,也许他们不会去玩中小学的图形软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谨记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AD是可以的,看你怎么用AD。 。

网友:
引用 网友E:
AVR系列从M8到ARM一个软件内完成,拉几个图填参数编译直接下到单片机上.没必要重复编程了.

也许会简单 但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可能更适于学童学习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AD是可以的,看你怎么用AD。 。

电路设计上都叫模数转換 只不过哪种电路对高频电路更适用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上都叫模数转換 只不过哪种电路对高频电路更适用而已

VF不会简单到只用一两个电阻电容加个三极管什么的吧,但AD 可以用个简单的积分电路接到单片机的AD输入即可。其他的有软件来处理,就OK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VF不会简单到只用一两个电阻电容加个三极管什么的吧,但AD 可以用个简单的积分电路接到单片机的AD输入即可。其他的有软件来处理,就OK了, 。

现在确实有很便宜的带A/D功能的单片,如AVRM8芯片,但模似传输隔离较难解决,要加装价格很贵的隔离放大器,在高频采样上效果还不一定好,不如V/F方法简单.隔离方便,在软件上定闸门数脉冲也很方便,现在V/F专用芯片LM331オ几块钱一块,几个电阻电容就能搞定

网友D:
一个带AD的单片机也不过才5元。而且可以输出可调脉宽和占空比的脉冲直接驱动IPM等功率模块。

网友F:
狂顶   我也加入 建议开源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带AD的单片机也不过才5元。而且可以输出可调脉宽和占空比的脉冲直接驱动IPM等功率模块。

输出不行啊 要输入才能测啊...............
简介
LM331是美国NS公司生产的性能价格比较高的集成芯片。LM331可用作精密的频率电压(F/V)转换器、A/D转换器、线性频率调制解调、长时间积分器以及其他相关的器件。LM331为双列直插式8脚芯片 V/F变换和F/V变换采用集成块LM331,LM331是美国NS公司生产的性能价格比较高的集成芯片,可用作精密频率电压转换器用。LM331采用了新的温度补偿能隙基准电路,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和低到4.0V电源电压下都有极高的精度。同时它动态范围宽,可达100dB;线性度好,最大非线性失真小于0.01%,工作频率低到0.1Hz时尚有较好的线性;变换精度高,数字分辨率可达12位;外接电路简单,只需接入几个外部元件就可方便构成V/F或F/V等变换电路,并且容易保证转换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url=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591364&ptid=355507

输出不行啊 要输入才能测啊...............

进给设定,输出,都由单片机控制了还输出给谁啊?
电火花的控制核心,脉冲电源/电极进给/工位进给,一体板。用的MEGA8单片机。

楼主:
谢谢lgh_sy 无私奉献.
我觉得单片机与高频电源分开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狂顶   我也加入 建议开源设计

欢迎参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gh_sy 无私奉献.
我觉得单片机与高频电源分开可能会好些.

实验时工作过10个小时以上,无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AD是可以的,看你怎么用AD。 。

AD是比较直接的,省去一个V/F转换电路,用线性光耦隔离、单片机独立电源抗干扰应问题不大。
shiyan兄对火花切割行业熟悉,一些经验是需要实践才得真知,所以火花行业用V/F而不用直接AD,相信会有它的道理。
PIC就有AD转换模块,我用它做过充电器,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十多年前就弃用51转投靠PIC,感觉抗干扰方面PIC胜51一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是比较直接的,省去一个V/F转换电路,用线性光耦隔离、单片机独立电源抗干扰应问题不大。
shiyan兄对火花切割行业熟悉,一些经验是需要实践才得真知,所以火花行业用V/F而不用直接AD,相信会有它的道理。
PIC就 ...

我十年前改投AVR,五六年前改投ARM 。
估计我们年纪差不多 。
今天的真理,在明天可能是... 。

网友:
这个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十年前改投AVR,五六年前改投ARM 。
估计我们年纪差不多 。
今天的真理,在明天可能是... 。

有理,这行更新忒快,眼花暸乱,已经招架不住了 留给年轻人去玩吧。

网友:
同感,就这两年明显感觉有点招架不住!

网友(2010-09-08):
线性光偶+LM324+调整管+有刷带减速器电机 响应快成本低

网友G(2011-02-18):
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吧,脉冲电流用单片机PWM输出,控制场效应管如果觉得干扰大可以用光耦隔离,1个霍尔检测脉冲电流的通断信号控制给进,可以用雕刻机软件控制轴向

网友G:
况且AD是主要是检测的电压不是电流,电火花工作的时候是电流大 不是电压下降,电压可能会有部分下降但是不明显,通过检测电流控制给进比AD转换来的精确。

网友G:
这样都不需要那个电容来控制脉冲频率了,单片机直接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电脑可以直接控制电极脉冲信号的大小,随时都可以调节

网友H:
谁说 单片机简单 ,简单也不见得有多少人做东西达到了世界级
应该说做着玩一下 还是比较简单的,要是做好的话 是需要很多精力的,要全面考虑
不是容易的事情

网友:
一句也听不董只顶一下

网友H:
单片机 咱倒是 可以说是非常精通 ,不过我工作很忙,否则真想帮你弄一下

网友I:
最简单的伺服执行机构,大家都有。那就是舵机。选个高速舵机,把取样电阻的中间臂取出来,接个运放做的电压比较电路,来检测间隙电压就可以,用舵机摇臂驱动进给就行了。

网友J:
汇编和C我都会,我平时主要用51和AVR,只是这个有什么实用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