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机ID油门设置。

楼主(2010-02-0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50油机的油门ID时最底点中点和高点一般设置为多少啊?谢谢

网友A:
同问!有没有标准值

网友B:
油机IDLE都用定速器的,设置油门曲线只是备用防止定速器失效用的~~
上定速吧,动力稳定又保护发动机,YT定速器1-2百就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