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X7引擎熄火设置 感谢goodboy已解决!

楼主(2010-02-06):
  我仅仅设置成功了普通飞行模式下的引擎熄火功能THRO CUT(不是油门锁定) 前提是油门需要拉下在怠速附近
  但是3D飞行模式却无法实现引擎熄火(不是油门锁定)不知道为什么
  油门锁定模式下熄火开关也是没有反应
  请教各位

  难道因为3D模式的油门曲线都很高根本就不能设置引擎熄火么
  那为什么油门锁定模式下油门都怠速了熄火开关也没反应呢

网友:
我玩电的,我想楼主是问油的问题,请知道的回答。

网友:
可能楼主没有理解熄火降落的意思  熄火降落其实就是把油门锁定到发动机最低转速 通过飞机本身桨旋转贯性来控制飞机. 熄火降落是不会把发动机直正的停转.   DSX7本身设置就是这样

网友:
软件决定的,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了,DSX9可以,DSX7现在手边没有只能帮你顶了。抱歉。

网友:
俺在自己的论坛专门有发过一个设置,自己看吧

http://xhand.my03.com/lt_showinfotree.php?id=864

楼主:
 楼上很专业 按你教的可以了 谢谢

网友:
一个模友有DSX7,我帮他调的,但我用的DSX9,手头没有DSX7,但我记得方法!
DSX7直接就有熄火开关菜单,进入设置菜单,找到熄火菜单(THRO CUT),设置为开启,数值为默认的即可(-12%)

然后在下面选择开关的按钮,一般推荐设置在油门hold开关所在的另一边。熄火开关就是在遥控器上天线下面JR标志两旁的两个黑色微动开关,好像叫什么trim。

用法就是往上推一下就ok了

楼主:
THRO CUT 这个只能在普通模式下熄

网友:
引用 楼主:
THRO CUT 这个只能在普通模式下熄

sorry,没仔细看。。。3d和normal下油门不到最低附近也是cut不了的,但可以hold,jr的设计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3d模式熄火啊

楼主:
光熄普通模式可不行啊,必须要覆盖全模式,你不能留死角。只许你说你不熄,不许你说你熄不了

网友:
千红的方法特别好!学到了不少!谢谢!

网友(2010-06-21):
千红的网站现在打不开了.

网友:
服务器搬回家了,域名不变,偶尔会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