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转,瞬间又恢复, 这算失控不?

楼主(2010-02-06):
T6C的控 + 65MG + 好盈60A+ AX2218(4400KV)+3SA123

飞的过程,会突然机体抖一下, 经常发生!

一直认为是控的原因导致抖舵,可今天仔细观察,  确ren是电机瞬间停转,转速降低,导致尾巴锁不住猛甩,所以机身才改变了姿态,舵机位置基本没发生变化!

何解? 这是否是失控 ?

网友:
 我的lama也有类似情况,不过是在差不多20%以下电量才会发生的问题,瞬间停转,瞬间恢复,机身大概会下降1~2 cm

个人认为是接受供电不足。。。

网友:
多半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太恐怖了吧~~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地面检查,避免炸机,因为电子设备炸机太令人受不了。

网友:
我的JJ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检查来检查去。。。。。。结果电机齿轮螺丝松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电机是AX2218,电机轴有个平面,顶丝只要顶到位应该不会出现齿轮松支的问题!

电池我用的是3SA123, 几且电池都会有这种问题偶尔出现, 难道A123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检查,避免炸机,因为电子设备炸机太令人受不了。

我都因为这摔了好几回了, 没办法,检索过N次也没解决问题, 一直是硬挺着飞

楼主:
从玩模型算起,大概摔了有十几次, 人为操作导致摔机只有两三次,其余全都这个给我搞的

网友:
有点像马达进角没设置好

楼主:
我设的进角是低,   记得N久之前,像以前也试过中和高, 没啥变化!

网友B:
抖了几下?还停转?那肯定是失控了

网友:
好马没配好鞍   嘻嘻  电子设备不错 控寒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了几下?还停转?那肯定是失控了

应该说是电机掉转, 也就0.5秒, 还没等电机停下来,又恢复了

网友:
应该说是电机掉转, 也就0.5秒, 还没等电机停下来,又恢复了

我跟楼上一模一样,差不多就0.几秒时间,因为马达重新开始转,螺旋桨加速拍打空气声音是很明显的,,,

网友C:
我也试过 最后的查明的原因是电调跟接收的线磨破皮了 跟碳侧板接确引起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 最后的查明的原因是电调跟接收的线磨破皮了 跟碳侧板接确引起短路

检查了,电调线外皮没破!

网友:
把线焊牢

网友D:
这种情况是电调短时没有收到接收机信号,一种自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是电调短时没有收到接收机信号,一种自动保护。

电调没有收到接收机信号 ,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可问题具体能出在哪里?
电调在接收机上的插头应该没问题,绝对插牢了(以前的电调也有这问题,这个是新的),线也没断、外皮没破损的情况

楼主:
这问题能和陀螺有关系吗?

网友:
电机累了,歇会再转

网友:
LZ敢拿T6C飞450,就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楼主:
又炸一次!

这次把电调和电机之间香蕉头都省了,直接焊死! 在屋里试机挺爽, 到了外场又是突然一抖, 本想迫降,结果连续抖了好几次, 呜呼唉哉!

楼主:
救命啊!

要是控本身的问题,我就换个控, 要是陀螺或其它的问题,就先换个陀螺,T6C的功能虽然机器调的很粗,不过只要不抖,我走个大航线、正逆8字也没问题!

救命!!

楼主:
没有头绪了

网友:
我的好赢40a前段时间也开始有这现象,时间比lz的短,出现的频率较高

网友E:
检查电调与电机接线头。有可能线折断了。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F:
LZ可以怀疑下T6C,不知你的T6C用的是什么电池供电?锂电还是5号电?我以前有一阶段用T6c老是失控,一狠心买了DSX7,后来无意给T6C换用了锂电供电,失控问题完美解决,一点现在用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想来8节5好电池有16个触点,弹簧片的质量也一般,这部分出状况的概率可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你是用5号电的可以换下试试,不然失控炸鸡可不值得!

网友:
换个控试试~ 6C玩直机 调机都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炸一次!

这次把电调和电机之间香蕉头都省了,直接焊死! 在屋里试机挺爽, 到了外场又是突然一抖, 本想迫降,结果连续抖了好几次, 呜呼唉哉!
升级控吧,我以前在家里调机也是正常,到了外面飞,压根就不行,不受控制,升2.4G后就好了,到现在只有技术炸机,没有因设备炸了
  PPM  和PCM的抗干扰能力差,尤其是某个产品的,  6通的PPM    9通的PCM我都试过,有时候在家里调机都跳舵,在手里拿着能感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电调与电机接线头。有可能线折断了。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电调与电机接线头。有可能线折断了。接触不良造成的。。

为了确ren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省掉T插,直接把巴达线和电调线焊死, 所以这问题可以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可以怀疑下T6C,不知你的T6C用的是什么电池供电?锂电还是5号电?我以前有一阶段用T6c老是失控,一狠心买了DSX7,后来无意给T6C换用了锂电供电,失控问题完美解决,一点现在用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想来8节5好电池有 ...

控用的是动力锂电, ALZ 2200MAH 15C  可以排除8节5号电池触点接触不牢的问题

网友(2010-03-16):
我的和LZ的一样有时也会出现这问题,感觉不是控的问题,我原来用的是T6EHP,一直失控,后来换了T8的现在的情况和LZ的优点象,会突然停转然后又突然恢复了,感觉好像是接收机短时间失控的问题,但绝对不是控的问题,感觉是接收机受到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