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b100,能换用天8s套来控制么?

楼主(2010-02-06):
新入电直,有长期的入模打算,准备用cb100起手。
但是控想一步到位,为以后升级450什么的做准备。
所以控想用现在比较有口碑的天8s。
就是拿不准,cb100能不能换天地飞4通2.4g接受配t8s来飞。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估计异常困难……买2801控也可以

网友B:
貌似不行吧,接收是集成的

楼主:
下了说明书和爆炸图研究了一下,确实不行。用的是4合一。
有没有接受单独出来的4通直。

网友C:
实在要换应该可以的,直接用正常接收+陀螺就可以换掉4合一了,但是会加重很多。

网友D:
CB100用正常接收+陀螺,这真是有创意!

网友E:
哈哈哈~~~~~~~~~重得都飞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