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各个参数的意思

楼主(2010-02-06):
小弟新手,请问
陀螺仪
各个参数的意思
1. DELAY是调延迟的?
2. EPA是调感度的?
3. NOR和REV是调 锁尾和非锁尾模式的?
4. DS和AS的意思是 接的尾
舵机
是数码舵机选DS,接的尾舵机不是数码舵机 选 AS ??
顺便问下各位模友 有谁用过雷虎的TG6000陀螺仪 +C0915 尾舵机 这个陀螺仪怎么样?

网友A:
回答如下:
1:是的
2:对不起不太清楚
3:不是,是调节陀螺仪正反向的。
4:DS是数字伺服器的意思,如果是数字伺服器就拨到DS
那个陀螺没用过,不带清楚,抱歉。

楼主:
继续请教各位:loveliness: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学习

网友C:
AS 就是普通的 模拟舵机

网友C:
舵机参数 中标有 M是金属齿的意思 标有D就是数码的意思 表有 MD 就是 金属齿数码舵机 还有MA 就是 金属齿模拟舵机  什么都不标 一般就是普通的 塑料齿模拟舵机了 也有用汉字说明的 用什么舵机 查了资料 再选是用 DS 还是AS就可以了

楼主:
学习了 请问 EPA是调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