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悬停时机头快速向左一下(45度左右)然后保持不变 隔几秒就向左

楼主(2010-02-06):
我的亚拓450在悬停时总是机头快速向左一下(大约有45度吧) 然后就保持那个角度 我修正后没几秒又快速向左,跟刚才一样。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皮带松了吧~~~

网友:
关注,我的也是会突然摆一下!450GF,401+DS520,以前天气不冷时玩没这问题
不过我的是机头突然向右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刚刚解决
如果是大角度转头 是尾中联顶丝松了
如果是慢慢的 间歇性的向一个方向掉头时皮带松
你的情况可以把感度提高10
解决了告诉我哦

楼主:
好的 我去试试 我刚把皮带给紧了 好些,但是飞一会就又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遇到过,旋翼头运动部件过紧所至,检查球头扣、十字盘。

天冷抱得很紧,活动不顺畅就会向左前跑。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回家看看各部件的松紧度 那松紧多少是合适呢 我是个特初级的新手

网友:
不能回家看,要在飞场让飞机与环境温度相同时看!

家里温度正常,在外面飞场上飞机的零部件的膨胀系数是不同的,随着飞行的时间的增多,在大桨的高速气流下,温度会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去试试 我刚把皮带给紧了 好些,但是飞一会就又会有这种情况

把控里的感度设置提高10-20还是会转头

网友:
仔细检查下尾巴和尾舵机吧

网友:
应该是尾舵机的关系

网友:
中立点可能偏移

网友:
 解决了分享下啊,我的450也是这样的,比你的厉害,他是左右摆,也是在悬停的时候,不规定的甩尾

网友:
我的也一直甩。。。。
昨天把尾巴整体重装了,换了尾轴,今天出去试,居然还是甩。。。眸办法了。。。

网友:
我的也有一点

网友A:
皮带扫齿,检查皮带吧,看看是否有掉齿现象。

网友:
应该是陀螺的问题,我的007陀螺在现在4一一8度的温度时不时的抽筋,而401就没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扫齿,检查皮带吧,看看是否有掉齿现象。

正解

网友:
小齿,反转齿,皮带扫齿;还有皮带轮磨损严重;舵机跳舵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
以上你都查过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尾拉杆,看是不是好紧!

楼主:
我发现我的尾舵机臂不在中立点上,而且尾舵连杆稍微有一点点弯了, 还没有更换。 打算到淘宝上买个新的,我找了找发现没有我sport说明书上标出的型号的尾连杆,但是我看淘宝上的明细尺寸也是跟说明书上的一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等我换了,再试下 结果告诉大家 谢谢

网友B:
如果你仔细都检查过了没发现问题,那就一定是亚拓原装皮带静电干扰电子设备造成的~
我才买的新的sport就出现过同样情况,皮带扔了换个就行或者改天飞吧

楼主:
我今天把中立点重新设了 尾拉杆(没有换,还是那个有点弯的)也按说明书给出的长度从新调了下,发现飞两块电有一次这种情况发生。一步一步来吧,我水平有限,只能是摸索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