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买的这是无极性电容吗

楼主(2010-02-06):
看了这个帖子《简易电火花 实验 打孔》后,开始行动,昨天买到充电器,今天去买电容和电阻,我所在这地儿对电子行业来讲确实小地方,电子元件商店一个个都倒闭了。没买到CBB电容,在一个店买到几个电容,店主声称不是电解,是无极性电容, 怎么看都不像,没办法,宁错杀1千,不让一个漏网,3元买了6个,见图。谁让快过年了,淘宝买恐怕年前来不了了。诸位给看看,这电容能用于简易电火花吗?

楼主:
那个黑的说是无极性,我还勉强敢相信,那个4.7uF的竟然有长短脚,怎么能是无极性呢?
另外50W电阻不好买,买了个电炉丝,要的1Kw的(商家没有再小的功率的),冷态测量19.7欧姆,不知加55V一段时间,阻值能达到多少?

网友A:
把两个电解电容负极连接,这样就成了你所需要的电容了,但容量会减少一半~~

网友:
看外型都不像无极性。楼上的办法也应该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电解电容负极连接,这样就成了你所需要的电容了,~~

是不是真的?感觉很奇妙!

楼主:
谢谢各位,等我这几天试验一下

网友:
确实挺奇妙!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我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真的?感觉很奇妙!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电解电容负极连接,这样就成了你所需要的电容了,但容量会减少一半~~

是真的。但你做电火花,用有极性的也可以。

网友:
等有空了,发几个我买的无极性电容器。呵呵
更新:一个大家伙,三个小家伙。

网友:
电容可以去修电机 水泵.那边买 电阻可以用"热的快"

网友:
这种电解电容有无极性的,是用在音箱分频器上的

网友C:
楼主 动工了吗  期待实验结果

网友:
藤椅说的对。两个相同容量的电解负极相连就成为无极性电容了。容量减小一倍。耐压增加一倍,不过出于安全考虑,耐压参考原值为好。容量的误差,造成容抗上的压降也不同,万一超过其中一个就危险了。反正不在乎体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动工了吗  期待实验结果

还没试验,被其他事情耽搁了。试验估计能成功,实在不能成功,加一个开关控制电源的通断就是了,无非就是效率低
过年不用买炮仗了,嘿嘿。
感兴趣的话自己搞一套,花不到50元,电容如果用电解背对背连接代替,那所有的件在小城市都能买到。到时候多交流心得啊。主要考虑安全,大过年的。

网友:
这个电路是工作在直流的,静态用电解电容完全没问题,只是火花放电时高速大电流充放电,电解电容内阻和损耗都很大,会严重发热,关键是它里面有液体会汽化,就是说它会爆炸。无极性电容里面全是固体,可以冒烟着火,但是不会爆炸。

网友:
电容用交流电容就完事了.....电阻很好买呀,我感觉比电容还好买....

网友D:
呵呵,这么说我买的即便是无极性的,恐怕也是和电解一个性质的,谢谢bdya出来解答,要不然不知出啥事呢。那就只有来年再实验了。

网友E:
买不到无级电容就买几个电风扇电容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F:
洗涤电容两个并联就可以了。楼主买的应该是枕校电容。

网友G:
都不是!!!引脚正长负短!
电解电容都有极性!!!
无极电容的种类很多:纸介、云母、陶瓷、涤纶、玻璃釉、独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