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架飞机,但还是个新手,请大家帮帮忙个配置个~谢谢~

楼主(2010-02-06):
本人是学生来的拉~买的飞机太贵~想自己做~请大家帮忙配置了材料了............我该买些什么?该买什么型号的?....
还有呀.本人钱不是还多~尽量往便宜实用的说啊.太贵承受不起.
飞机我自己设计拉..3
什么遥控啊.马达啊.电池啊.舵机啊.材料啊.什么的就靠大家了.
拜托.~!

网友:
XXD 30A电调 38*2=76
北田 9G舵机 23*8=184
XXD 2212 KV1400 40*1=40
电池你就先买一块电池使用好了!
学习飞行嘛!多了是负担!
这个是我自己装机要用的东西!
新手飞机一般都可以使用这样的!
速度慢!
控就使用天6吧!看RP了有的用起来就好有的就用起来老是失控!
JJ就买南阳的90的182 便宜!

楼主:
电池买什么呢?要什么样的呢?....就这样了吗?

网友:
建议先买个红外线小直机改改KT机飞飞(总共才120元左右的)
找到感觉再投资做大的

网友:
上面是个伞翼的
小直机所有东西都有了

网友:
楼上大哥的办法不错,学习了,谢谢!!!

网友:
感觉改造小直机的潜力非常大
把桨弄小点,做个矢量涵道都有可能

网友A:
有一次我路过一垃圾桶,看到桐上面停了2家KT机, 当时就想捡起回家。可是女朋友不让捡,说脏。

网友B:
呵呵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路过一垃圾桶,看到桐上面停了2家KT机, 当时就想捡起回家。可是女朋友不让捡,说脏。

把机机让给我吧,,我不嫌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机机让给我吧,,我不嫌脏

自己做个嘛!
要不你挑好机型发过来
俺用A3喷墨给你出图

网友:
要JPG格式啊
俺不用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