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架飞机,但还是个新手,请大家帮帮忙个配置个~谢谢

楼主(2010-02-06):
本人是学生来的拉~买的飞机太贵~想自己做~请大家帮忙配置了材料了............我该买些什么?该买什么型号的?....
还有呀.本人钱不是还多~尽量往便宜实用的说啊.太贵承受不起.
飞机我自己设计拉..3
什么遥控啊.马达啊.电池啊.舵机啊.材料啊.什么的就靠大家了.
拜托.~!
要固定翼的~

网友:
自己做吧,100元左右
KT板   ¥12
三通控(2手,比例的)  ¥15
有刷电机   ¥10
有刷电调   ¥10
9克舵机    ¥12 X2
再买个二手电池   ¥30
=======================
基本上可以飞了

网友A:
没一定的经济支持还是别玩了,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就把书读好跟家里要点奖励,如果家里比较紧的话就多体谅下大人的艰辛

网友B:
说个自己希望的价格范围,大家就好向你推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一定的经济支持还是别玩了,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就把书读好跟家里要点奖励,如果家里比较紧的话就多体谅下大人的艰辛

这个嘛..家里经济还可以.
就算有钱也不可以乱花是吧.
还是省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个自己希望的价格范围,大家就好向你推荐了。

600以下~
给个图纸啊.
KT板买好了~

网友:
330洒,简单。你自己搜索下有教程有图纸

楼主:
额~不知道舵机是怎么控制副翼和其他翼的~谁可以告诉我下呢?

网友A:
有钱就买个好点的控,8,9通道一直升级下去也没问题,预算不多就先买个冠丽的4通道,用坏扔了也不心疼,不过不退烧的话迟早是要换的。

买个2212,KV1400-1800左右的电机,质量要好点的,XXD的30A电调,买6个辉盛9G的舵机,买2块2200,20C的电池和2S-4S平衡冲1个

弄套小尺寸螺丝刀,1-6MM内六角把手,美工刀小手锯尖嘴钳等工具一套,50W的电烙铁,热熔胶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买个好点的控,8,9通道一直升级下去也没问题,预算不多就先买个冠丽的4通道,用坏扔了也不心疼,不过不退烧的话迟早是要换的。

买个2212,KV1400-1800左右的电机,质量要好点的,XXD的30A电调,买6个辉盛9G的舵 ...

给张图纸好不好~简单点的~不要太复杂..\
搜索来的看着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