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断裂

楼主(2010-02-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什么船?发图片!这么容易断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规格的软轴?你是用国际标准的4.76的软轴吗?

网友A:
4.76不断才怪…正常是6或者6.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6不断才怪…正常是6或者6.35

是软轴就会有断的机会,油船用4.76不出奇啊,如果是不行,也不会跑了十几圈后才断,检查吓锁头与软轴接合位置是否转动顺畅吧,虚位够吗,油机振动大,要留多点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