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楼主(2010-02-06):
我对机械加工点都不懂,在此学习了很久,但有个疑问我一直没想通,就是下面图上要铣一个这样的圆型槽出来用手动铣床能铣出来么?
数控我知道能铣,但手动的如果全靠技术和经验能铣出来的话那如何保证精度呢?

网友:
特制一个刀具

网友:
把卡盘(会转的那种哦)放在钻铣上能做吧?

网友A:
用回转工作台
还可以用镗刀

网友B:
如果是正圆可用回转工作台或分度头实现。要直接手动进刀困难。当然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和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回转工作台
还可以用镗刀

恩,学习了,镗刀确实可以,但效率仿佛低了点。不过确实也是个办法。受教了。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正圆可用回转工作台或分度头实现。要直接手动进刀困难。当然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和技能。

回转工作台是个好办法,……额,我怎么开始没想到……还是学习得不够啊。
怪不得这么多朋友要改数控,看来数控确实方便得多啊。

网友:
用变径的镗刀应该可以做到,就是效率不高。

网友:
铣床想干活必须有一大堆辅助工具,如果是数控,回转工作台,倾斜工作台就能节约下来了.

网友:
看来要买铣床的话只能买数控的了,还好我还没买铣床

网友:
想买数控铣床不错,价格可是不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