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翼EPP热切割中的疑问?(问题已经解决,制作进行中)

楼主(2010-02-06):
在制作下图中的三角翼时,对其翼型EPP材料采用一个固定点+大翼型模板热切割时,产生一个疑问,固定点选择在翼型前后沿的延长线的交点,但其固定点的高度应该怎么确定?其高低对飞翼性能有什么影响?还请各位前辈给以解答!如果哪位新手需要这份图纸的话,可以留下电邮!

网友:
 没看明白,再说明白点

楼主:
在采用热切割方式切割三角翼型时,由于三角翼型为不规则翼型,为了防止切割中的不对称性。采用了一种热切割丝一端固定于一点,另一端使用大翼型模板的切割方式。但根据图纸只能确定大小翼的水平相对位置。但大小翼型的高低位置无法确定。也就是固定点的和大翼型高低的相对位置如何确定?固定点的高低对飞翼的性能有什么影响?不想浪费难得的EPP材料,麻烦各位前辈!希望亲手做的飞翼早日翱翔蓝天。拜托了!

网友:
以翼型的弦长线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