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清水秀爽跑新电O

楼主(2010-02-06):
配置:船体尺寸:820*235*80MM
电机3660,KV1620。125A电调D44*1.4二叶铜桨

视频请移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qZnJ0FQG4M/

网友:
电机KV稍低了点,2500KV左右会快很多,另外电池不要放在电机的前面,会影响船体的最佳滑水效率,最好放在船尾部靠左边~~~!

网友:
楼主你放船湖面好宽啊.   快慢不重要.看你自己要求.  主要楼主喜欢.    玩得开心就可以了.   放船没有要求一定要快就好玩的.

网友:
LZ的是成品船吧!成品船的动力搭配很不合理!你要配KV在2000-2200的电机,在把电池放在电机的左右两边,这样速度可以快不少!

网友:
好漂亮的装备与船。这电机是内转的吧。怎么水冷只用在电机座上?直接对电机外壳水冷效果是不是更好哟?

网友:
 楼上的阿哥。。。。水冷不是已经接在电机上了吗?是通过电机座再传到点击的水冷上的啊。。。。。

网友: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LZ继续努力

网友:
小马拉大车

还吃不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