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改铣床心得

楼主(2010-02-07):
有台13mm小台钻,现在需要一些铣床的功能,买个钻铣床划不来,也没有地方放,就用这个小台钻改吧!
    先是直接把十字平口钳固定在台钻的工作台上,这样方便上下移动,铣个铝件还成。

楼主:
铣铁件也凑合,就是震动太大,伤刀啊!那个心痛啊。

楼主:
查找原因,多方面的。 首先13mm的小台钻立柱细,只有46mm,壁厚也薄,所以强度不够。  2。 固定台钻机头的螺丝只有一条,显然也不太好。  3。台钻机头位于立柱顶端,细长的立柱本身就容易震动。   4。因为台钻的工作台是一面悬空的,又比较绡薄,铣活时受力变形影响精度。  5。台钻工作台本身可以左右方向的上下倾斜,靠一条螺丝固定。受力大了会自己倾斜(我就遇到两次)。
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十字钳安装在台钻底座上,这样 4。 5.。 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又遇到新的问题,台钻机头够不着工件了。所以只有改机头实现机头的上下移动,才能正常工作。
说改就改。先把皮带盒拆下,看图
先把塔轮拆下

网友:
在那根管子里面弄上水泥效果应该好点?  你去实验一下

楼主:
再拧下固定皮带盒的4条螺丝

拆下后的样子由于我的钻机头的通孔比较好,说以直接就穿过去了。有些台钻孔有毛刺,需要自己清理下!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改!

玩玩可以 转床设计为了垂直走刀 如果当铣床用 没有可靠的涨紧装置容易脱刀

楼主:
请不要加塞!

网友:
插个队~~怎么图片有的是红叉?没传上来?

老衲就喜欢挑人少的帖子回。这样如果帖子沉了我就很有成就感,感觉是自己搞沉的;如果帖子火了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占了靠前的位置,是我顶上去的。这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楼主:
皮带盒反过来的样子

祭出我的神兵利器 “飞机型开孔器” 我转,我钻   。。。。。。。。。。。。。。。。。。

网友B:
楼主的主轴好像灌了树脂?感觉强度可有明显改善?

楼主:
按上,刚刚好,再上皮带,天衣无缝。自我陶醉下。

楼主:
底座也要稍微动动。让十字钳能更好的靠近立柱。立柱的固定座有些高,没有办法,找板垫起来。锯了两块板(汗,手头材料缺啊)。这块2.5mm厚的不锈钢板真难锯,累死我了,看看锯的还算直吧。像几年的钳工工夫。哈哈,我没有干过钳工。

楼主:
十字钳也改了下,去掉了个2个小JJ

楼主:
阳台上太冷了,又下雪了,搬到屋里安装。工作台扭一边时干铣床活,工作台回位干钻床活。

网友:
这十字钳我也有一个 几乎谈不上精度

楼主:
干活还是要到阳台上去的。想必现在大家都清楚我的方法了吧!   让机头可以上下移动实现深度的选择(其实安装铣刀位置也可以部分实现深度)。原先的机头上的立柱限位螺丝现在可以和原固定螺丝一起参与固定了,强度增加不少。重心也降低了。
现在再干活看看,先用合金开孔器试试。哇,震动真的小多了。再换铣刀,更是进步。

楼主:
看看我铣的车床刀杆和成品刀杆的比较。比改前速度也提高不少。
上面是成品,下面是我铣的。为了发帖,铣的还是比较毛糙,但是用是没有问题了。
重要提示:十字钳才几个钱?铣床托板几米?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个只是针对想有铣床功能,又对精度没有什么要求的朋友的良药。要精度只有去买铣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可以 转床设计为了垂直走刀 如果当铣床用 没有可靠的涨紧装置容易脱刀

我就是直接用夹头夹铣刀的,吃刀量不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主轴好像灌了树脂?感觉强度可有明显改善?

狂汗,那是黄油,天冷,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主轴好像灌了树脂?感觉强度可有明显改善?

狂汗,那是黄油,天冷,成这个样子了。
呵呵说错了,不是主轴是立柱,主轴只能是黄油,灌树脂就没法用了。立柱里总不会还是黄油吧,抹得那么平。

网友C:
把立柱换成圆钢是不是就更上一层楼了? 新手弱弱的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立柱换成圆钢是不是就更上一层楼了? 新手弱弱的问下

应该好些吧,但是整体重量就太大了,对这个台钻,也稍显浪费。个人感觉,用厚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狂汗,那是黄油,天冷,成这个样子了。

呵呵说错了,不是主轴是立柱,主轴只能是黄油,灌树脂就没法用了。立柱里总不会还是黄油吧,抹得那么平。

立柱里现在什么也没有灌,是空心的,那红色的是立柱里面的防锈漆的颜色。

网友:
“那红色的是立柱里面的防锈漆的颜色。”

网友B:
呵呵红色的还以为是楼主在立柱里灌的半透明树脂呢,从图上看很像,很像啊!
另外,楼主有没有侧过主轴的偏差?俺的主轴在原始位置没压下就有11丝的摆幅,0.11mm啊,是用手转动皮带轮在主轴B16锥杆上打表测的,不是手动去摇的,还是所谓的名牌金鼎呢,一打表就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红色的还以为是楼主在立柱里灌的半透明树脂呢,从图上看很像,很像啊!
另外,楼主有没有侧过主轴的偏差?俺的主轴在原始位置没压下就有11丝的摆幅,0.11mm啊,是用手转动皮带轮在主轴B16锥杆上打表测的,不是手 ...

这个我没有测,估计也不小,毕竟我的台钻是很便宜的那种,一般的应用也够了。改天有空打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测,估计也不小,毕竟我的台钻是很便宜的那种,一般的应用也够了。改天有空打打

我的小台钻打表是跳3格,我不知道是好还 是不好?

网友:
很受启发,回头再整个“铣改钻”,让我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迟点发图

等你的图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台钻打表是跳3格,我不知道是好还 是不好?

什么牌子的?3格就是3丝,虽不算很理想,但比俺的11丝好多了,看来俺哪天有空了要把它拆开敲打敲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迟点发图
期待您的图片

网友:
 牛人,真牛,且牛出了水平!

网友(2010-03-20):
楼主,你卖的那个380套装,也可以这么改吗?

网友:
这贴好!学习了!

网友:
期待您的图片 :loveliness:

网友:
我觉得ZHUCN说的是立柱

网友F:
佩服佩服,本人也在改,遇到一个问题很是困惑,请教楼主一下,因为台钻的夹头是用一个椎柄连接插入的,没有螺丝固定,在铣东西的时候受了震动就掉了出来,把工件都砸坏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还有转速应该多大为好?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改成铣夹头就行了

网友:
把锥度连接的钻夹头改成螺纹连接的钻夹头,一辈子也不会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佩服,本人也在改,遇到一个问题很是困惑,请教楼主一下,因为台钻的夹头是用一个椎柄连接插入的,没有螺丝固定,在铣东西的时候受了震动就掉了出来,把工件都砸坏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还有转速应该多大为好 ...

我的夹头按的时候就很紧,没有出现掉下来的现象。铣活转速不宜太高,否则容易烧刀

网友:
结婚后 老妈不管我后我上“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佩服佩服,本人也在改,遇到一个问题很是困惑,请教楼主一下,因为台钻的夹头是用一个椎柄连接插入的,没有螺丝固定,在铣东西的时候受了震动就掉了出来,把工件都砸坏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还有转速应该多大为好 ...

能不能自己加个拉杆?

楼主(2010-04-19):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自己加个拉杆?

henshen

什么样的拉杆?

网友:
专床受不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henshen

什么样的拉杆?

铣床的夹头不是都有一个拉杆吗?钻改铣的能不能加一个?

箭头所指的拉杆

箭头所指的拉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铣床的夹头不是都有一个拉杆吗?钻改铣的能不能加一个?

要是能改的话早加了 ,像这样的钻改铣的方法,纯粹是忽悠些新手的。老实说,改好后能用,但是否实用就谈不上了,如果对误差几毫米以上的精度都不在意的新手的话,那可以用这样的改法,没有车铣的新手还是建议你不要动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能改的话早加了 ,像这样的钻改铣的方法,纯粹是忽悠些新手的。老实说,改好后能用,但是否实用就谈不上了,如果对误差几毫米以上的精度都不在意的新手的话,那可以用这样的改法,没有车铣的新手还是建议 ...

网友:
这个台钻有点轻了 我在西湖512上加数控都可以 震动有点大 用钨钢刀具转速高些没问题  加工精度0.2内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是能改的话早加了 ,像这样的钻改铣的方法,纯粹是忽悠些新手的。老实说,改好后能用,但是否实用就谈不上了,如果对误差几毫米以上的精度都不在意的新手的话,那可以用这样的改法,没有车铣的新手还是建议 ...
其实小台钻改好后误差并不大,横向不超0.1MM,纵向1MM,用来铣东西够呢,如果精度要就高,那可以一次只铣单边,,铣时不回走,用丝杆压过去,精度能保障0.1MM.当然你要有钱买几千的铣那是另说呢,没钱或铣活不多,钻改铣还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其实小台钻改好后误差并不大,横向不超0.1MM,纵向1MM,用来铣东西够呢,如果精度要就高,那可以一次只铣单边,,铣时不回走,用丝杆压过去,精度能保障0.1MM.当然你要有钱买几千的铣那是另说呢,没钱或铣活不多,钻改铣还是可以 ...

你看看你楼顶上高手讲的大实话吧!另外你用你的小台钻夹一大钻头用手推一推,估计都不止0.1了.小台钻一开动那震动造成的移位都不止0.1了,不信的新手大可以去实验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看看你楼顶上高手讲的大实话吧!另外你用你的小台钻夹一大钻头用手推一推,估计都不止0.1了.小台钻一开动那震动造成的移位都不止0.1了,不信的新手大可以去实验实验???
你推到头,就不可能推动呢,铣时走刀过去让丝杆压过去,铣刀产生的力压过来,中途不回丝杆,不停刀,精度就能保证,怕的是你铣时丝杆进进去去的,那就没精度呢,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过的朋友出来说一说

楼主:
晓军说的对,铣活时要采用逆铣方式。让丝杠一只处于压紧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能改的话早加了 ,像这样的钻改铣的方法,纯粹是忽悠些新手的。老实说,改好后能用,但是否实用就谈不上了,如果对误差几毫米以上的精度都不在意的新手的话,那可以用这样的改法,没有车铣的新手还是建议 ...

钻改铣只是一种权宜方法,不存在忽悠的问题。人人都知道铣床好用,但是米少,米少就不能玩了?我的改好后经常使用,精度上肯定不如铣床,但总比没有的强啊!!比我用锉刀锉,用角磨机磨快的多,也平整的多。    你总不能让新手上来就先弄一套设备吧,那估计新手都会知难而退的!!!!!

网友:
不错,我也改过,可是钻夹头老是掉出来!

网友H:
新手愿意折腾的就上吧!后悔不后悔就自己选择吧!像我买的那个,带的垃圾钻夹头竟然缺了个夹齿,我买来后换了个同心牌的夹头,但上不稳,老掉下来。电机用不了多久就巨烫,我是改了用电扇调速器才敢用的。皮带轮偏心,开动起来机头就乱抖,等等等等.....。一起买的平口钳XY轴不是十字型的,而是X型的,走起来是斜着走的哦!而且是蛇行的哦!凭良心讲,这价钱也就是这样了,想怎样好也是不可能的了。愿意折腾的就上吧!对动手能力还是有提高的哦!话说到这里了......后面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愿意折腾的就上吧!后悔不后悔就自己选择吧!像我买的那个,带的垃圾钻夹头竟然缺了个夹齿,我买来后换了个同心牌的夹头,但上不稳,老掉下来。电机用不了多久就巨烫,我是改了用电扇调速器才敢用的。皮带轮偏心 ...
对,我的十字钳买来没调,铣东西全是象蛇一样,很惨,后来发现调好后很好用,比正规铣比不上,比我用切割机搞的要好多呢,后来又学了玩铣,这下我的钻改铣听话呢,钻夹头掉下来我是没遇到过.新买来时,我把钻夹头和钻杆的油除了,用盐水刷洗了下,安紧后做死的钻了几块铁板.,就一直没掉过,肯定锈死呢,当然铣时最好浅一点,受力均匀,慢慢来.毕竟小几百的东西,有点耐心,就当你拿挫刀在挫,不过可以挫很工整

网友:
我的这钻是240买的最小的台钻,可是能铣铁,吃刀0.5--0.6MM

网友:
其实钻还是有钻的用途,我想有了铣床的,一般台钻还都留着吧,没看谁买了铣床就把台钻出了

楼主:
晓军朋友,你用的4寸的钳,我用的3寸的。
你用磨光片当砂轮用着如何?我是买了个碗型砂轮当磨床用。

网友:
楼主牛出了水平!

网友J:
我也有这么一个钻床,也想改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这么一个钻床,也想改改看

好的,有什么问题一块探讨

网友(2010-10-18):
这个钻太虚弱了,我买的台老Z406小钻(0.6-6mm),立柱55,厚10,整机重70kg,还看到有几百kg的大点的老钻,那钻改铣就强多了.

网友K:
楼上说的没错。而且钻床与铣床用的劲是不一样的。钻床是轴向力,而铣床是径向力。这不好比的。如果用钻床都改铣床用,那生产铣床的厂家不是傻子吗?

网友K:
如果又想要铣床,又要米少就来找我。我不但保证米少,而且精度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又想要铣床,又要米少就来找我。我不但保证米少,而且精度还好。 [/quote能否把你的方案说一下。

楼主(2010-11-29):
引用 网友K:
楼上说的没错。而且钻床与铣床用的劲是不一样的。钻床是轴向力,而铣床是径向力。这不好比的。如果用钻床都改铣床用,那生产铣床的厂家不是傻子吗?

铣床都不傻,有专门的钻铣床啊。 另外,出铣床的厂家大多都有钻床的系列产品,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不错,应该有这种精神,要动足脑筋,让设备发挥出最大潜力,就是换了大铣也会碰到这个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敢于挑战,要敢于打破常规,碰到新问题再解决新问题,比如精度问题,一次只铣单边,铣时不回走,用丝杆压过去,中途不回丝杆不停刀等等。坛里有个上海师傅把车床玩到了极致,相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进喜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精神并没有过时。

网友: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精神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