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低速抖动问题

楼主(2010-02-07):
装好京商260(CALIBER ZG)一个月了,仔细查过各个部件,安装和调试应该没有问题,起飞前飞机抖不敢飞,又到苏州的神龙厂里又买了架神龙260回来练习,终于将2架260都飞起来了,CALIBER ZG悬停挺好的,就是降落后低转速时的抖动比较厉害(熄火到这个转速一样抖、我感觉是离合器刚脱离时,用芬记和豪客的790大浆情况一样)抖的厉害时飞机可以跳离地面,已经改成矮脚架了,不知道该调什么了,请指教!

网友A:
拆下离合器在这个转速不抖就可以把离合器调整下啦,调到这个转速离合器不张开。

网友B:
怠速太低了?

网友C:
回复是一种美德
共振了?

网友D:
螺距也要检查,螺距调得不好也有抖动的可能。

楼主:
这两天调发动机油针后京商260好点了,神龙260抖的厉害了,看样子这是汽油机的正常现象,主要是油针、螺距、油门的配合问题,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