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210电机挂了

楼主(2010-02-07):
不知道人为因素还是电机质量,昨天玩40号钢,打算车个螺丝,差不多开机40来分钟,拍停车后,在也无法运转,电通,灯亮,就是马达不转,慢慢检查后发现,电机里有不少类似树脂状的东西,大概大半年的时间,总运行累计大概都没50小时,这电机这么不耐玩?无解,烦请大侠指教,想换个交流电机加变频器,交流电机用0.75kw是不是够用?

网友:
是切削物进到电机造成的故障???

楼主:
呵呵,不是,电机里类似树脂状的东西,看来是受热后啥东西化掉了,开始是软的,冷却后很硬,

网友:
拆开看看。电机里的树脂是越热越硬的呀,并且不流动。除非此电机用了不合格的原料。

网友:
严重同情哦.

网友:
换个电机吧,我猜是绝缘漆出了问题,用的不是绝缘漆,呵呵

网友A:
我的bf20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和楼主电机一样。
楼主把电刷拆下来再装回去看看,电刷上的那个弹簧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bf20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和楼主电机一样。
楼主把电刷拆下来再装回去看看,电刷上的那个弹簧松了。
电刷把外面的塑料拧坏了也没取下来,看来电机是华飞外加工的,机器整体不错,电机是不敢苟同,

网友:
直流变速电机的使用和维护要比交流电机复杂的多

网友:
電刷是直流有刷電機的死穴。

网友:
:loveliness: 换个新的吧

网友:
应该是过热引起的,按楼主的情况,怎么210的电机这么不耐操啊?

网友:
看了担心

网友:
还是买交流的加个二手变频器吧,也就多两三百元,但是要稳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