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求教

楼主(2010-02-07):
XTR
模拟器
的线可以玩别的模拟器么?例如G4等,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具体情况说说啊!怎么做!!!你可以玩破解的吧?

网友B:
有些xtr狗是可以玩g4破解版的,具体方法到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里面看看会不会显示一个xtr的游戏控制器,如果有就可以玩破解版的g4

网友C:
貌似现在正义变好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