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问贴]感谢"失速飞行"兄弟的辛勤劳动(附:作者对定位模块的说明)

楼主(2010-02-07):
谢谢兄弟这么些日子的不辞劳苦,刚刚才看到淘宝上显示已经发货了,东西已经在武汉来南京的路上,呵呵.顺便问一下,模块上有电池插口吗?还是需要自己单独引线焊接?

网友:
我也接贵宝地一并感谢,我的两个已近到手了

网友:
我也看到发货了。然后发现“失速飞行”兄竟然跟我还是本家。呵呵

再次感谢!

网友:
我知道他是自己用电烙铁一个一个焊的,很小的引角啊!很辛苦的啊

网友:
我找不到他了。。。。。。

网友:
另:有春节回家需要修改收货地址的请旺旺联系

网友:
什么好东东,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上有电池插口,另附带一根带插头的电源线,照红黑-正负焊好插上就行了。不过插拔的时候大家温柔点,因为上面的线头是我自己夹的,不敢保证很牢固,最好上点热熔胶什么的加固一下。

刚把最后4个做完,终于告 ...

嘿嘿,作者终于现身了,辛苦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上有电池插口,另附带一根带插头的电源线,照红黑-正负焊好插上就行了。不过插拔的时候大家温柔点,因为上面的线头是我自己夹的,不敢保证很牢固,最好上点热熔胶什么的加固一下。

刚把最后4个做完,终于告 ...

另外,你还能把模块的使用方法和短信命令重新发一下啊,你以前的帖子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B:
坐标转换相当不便!应该升级为通用的格式!既 12°34'34.068''这样的度分秒,不仅是好用的问题,关键是符合大家的使用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标转换相当不便!应该升级为通用的格式!既 12°34'34.068''这样的度分秒,不仅是好用的问题,关键是符合大家的使用习惯.

你理解错了.手机发回坐标是让你在另一个导航地图上输入然后确定位置的.google地图等软件都是支持输入***.****°格式,所以还是直接发回"度"的格式最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手机发回坐标是让你在另一个导航地图上输入然后确定位置的.google地图等软件都是支持输入***.****°格式,所以还是直接发回"度"的格式最方便

我没有理解错!因为谷歌软件是有格式设置这一说的,但是在手持机上的坐标输入既需要度分秒比如GPSTUNER。在设置详细坐标点上大家的习惯不一样,我喜欢直接设置度分秒。

网友:
以前的帖子为什么就找不着了呢

网友:
这个模块会对视频传输模块和72m的无线信号有干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块上有电池插口,另附带一根带插头的电源线,照红黑-正负焊好插上就行了。不过插拔的时候大家温柔点,因为上面的线头是我自己夹的,不敢保证很牢固,最好上点热熔胶什么的加固一下。

刚把最后4个做完,终于告 ...

今天早上收到东西了!第一次发现圆通原来还有这么快的时候,呵呵。再次感谢“失速飞行”兄!
看完东西突然想起来,因为此前那个帖子被删掉了,我不记得这个东西供电应该是多少V的啊?晕死。。。。。。
另外,过来的一小袋配件里还有个黑色的插座,看起来像是对应电路板上JTAG这个接口的,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收到东西了!第一次发现圆通原来还有这么快的时候,呵呵。再次感谢“失速飞行”兄!
看完东西突然想起来,因为此前那个帖子被删掉了,我不记得这个东西供电应该是多少V的啊?晕死。。。。。。
另 ...

最高电压4.2V。黑色的插座是以前打算焊在主板上给单片机编程用的,后来发现可以不用焊上,还可以减轻点重量,就没焊上去。但这个小配件还是附带上,也许以后能用上呢。
另外,以后再有对问题的解答我不会跟贴,只在第7楼进行更新,原因嘛,就是不想这个帖子的楼盖的太高,引人注目而被XX……

网友:
还有吗?我需要!!!

楼主:
刚刚用手机电池试过了,一开始两次短信模块的灯是闪的,后来几次试了短信模块灯就不跳了,我估计是手机电池放电不够,短信模块工作不正常.晚上回家拆一个动力电试试

网友:
东西收到了,春节回家,叫朋友帮拿的,要过年后才能看到货了,先在这里感谢"失速飞行"兄弟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