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pro 能用12A以上的大电源吗?(不用保姆)

楼主(2010-02-07):
有人说只能用12V5A的电源,超出5A,平衡充会报警的!我不太懂!请指教!

网友:
我用了12V 30A也没报警

网友:
这是瞎说的!  一桶水跟一池子水,  用相同的水管去抽出水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太大了没必要,10A足够

网友:
你用100A都没事

网友B:
几千万A都么问题。。。。

楼主:
谢谢兄弟们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没必要,10A足够

10A是不够的,要是8A充电打底就要至少25A以上的电源,论坛上有人做过实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A是不够的,要是8A充电打底就要至少25A以上的电源,论坛上有人做过实验的

网友:
8A * 4.2v * 6s= 12v * ?A

?A =  16.8

所以加上考虑损失、冗余之类的至少要 20A左右才是稳当的

不过who需要8A充电?我一般都用1.5A慢慢灌

网友:
我的12V25A

网友:
这跟电流多大没关系~    一般建议至少20A ~ 但要是用A123的朋友 建议就30A以上~

网友:
5A的电源太小了,容易烧电源哦,建议在预算范围内选电流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千万A都么问题。。。。

那几亿安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报警是因为电压被拉低了,小于12v了。电源功率小了,电流不够。

网友:
我用35A, 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