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520和BLS257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为什么我的GY520加BLS257在控上锁尾模式下设置感度到20都还要抽风啊???

网友A:
是追尾还是啊????请说明现象啊!

楼主:
原帖由
蓝色回忆
于 2010-2-7 17:54 发表
是追尾还是啊????请说明现象啊!
就是追尾,感度已经在锁尾模式下调到20和18了,都还追尾?

网友B:
改变球头在尾舵摇臂上的位置。你的情况应该是往里挪一个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