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ORT尾巴左右摆问题

楼主(2010-02-07):
我的SPORT尾巴老是慢速左右摆,不是那种感度高的摆,锁尾装备是 DS420+GP750,有人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A:
加大油门

网友B:
亚拓电子设备就这德性!要双飞还得FUTABA
油门中立拉到75%感度30左右

网友C:
我用的是futaba 的控,应该感度30以上就没问题了,我一般搞到50

楼主:
我现在是高度搞了就追尾,低下来就是左右慢速摆,感度再小就锁不住了

网友D:
把GP750延迟改到50%左右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