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练习航线很郁闷~

楼主(2010-02-07):
炸了很多次,都是高速航线所以损失比较大。
天空很明亮,飞机即使是白色机头罩在天空的映衬下也显得非常黑,如果碰到背景是熟树林或者居民楼的话那就更晕了。飞机速度非常快,在高空远处对尾或者对头的姿态时候很容易混淆头尾而打错舵~
进入高速航线练习期间以来,我全都是因为看不清头尾而炸机的!
我都有点失去信心了,总是因为这个原因炸~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避免。总是因为同一个原因炸不等于白炸么!现在我都不敢练高速航线了,我在想450直升机是不是太小了不太适合高速航线,只适合悬停和3D,飞远了很容易看不清楚
请教大家如何避免此问题~
(PS:不过我看到也有个别高手飞高速航线的时候范围控制的很小,飞机转弯的时候几乎都是90度角倾斜的,这个难度也稍大了点而且有点危险~)

网友:
请问楼主 您练习航线有无把尾巴和副翼混控?就是推方向舵副翼联动 就不需要打副翼了。。貌似最近听说有人这样!

网友:
用脑子飞飞机而不是用眼睛飞
你这现象明显没有人机合一

网友:
原来楼上就是传说中的高手。。。嘘。。我说的是砍人的高手。。把直升机玩成血滴子了,杀-人都不用看自己的武器。。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混控应该是个好主意,不过有点傻~
2楼说得确实有道理,我是练习正飞倒退飞时候炸的,确实视角非常不好看

网友B:
注意是你在控制飞机 不是飞机在控制你,你脑子里应该有一本飞机的帐!

其实多半是靠感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你在控制飞机 不是飞机在控制你,你脑子里应该有一本飞机的帐!

其实多半是靠感觉的!
没错,飞过去什么姿态,打过什么舵,现在应该是对头还是对尾,心中大约应该有数,不能光看姿态。

网友:
正飞倒退航线450飞机很容易甩尾....这样飞远了突然尾巴甩了看不清状态 新手肯定容易炸. 建议开3d练,,这样甩尾问题少点,但是最好尽量在自己看见的范围好....其实飞机飞远基本靠感觉的...

网友:
lz安航拍啊呵呵呵

网友:
有800这个型号吗?

网友:
模拟器练熟了吗,练熟一点就可以不用飞太高和太高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器怎么飞都熟练了~

网友:
要飞那么快干嘛? 赶时间吗?

网友:
LZ太赶时间了

网友:
16-17楼的说的对,你又不赶时间飞那么快做什么。

网友:
900应该看得很清楚

网友:
还是1000保险啊,lz,上1000吧

另,450航线不适合太高太长,要适合机体大小,和速度关系不大;
如果lz热爱高空长距离航线,那还是得上1000

网友:
为什么要飞高速啊,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用望远镜飞吧

网友:
 我玩直升机的最大问题也是看不清楚
我700度近视,戴眼镜视力也不咋地,所以我练习航线一般就在一米高度,10米范围内,我想我这么飞,以后可以在大厅玩航线了,目前练的很好
考虑上500

网友:
高速才有快感!

网友:
速度越快 说明 你控制飞机的能力越弱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错了,应该是范围越大控制飞机能力越差。
我看 Alan 能在很小的范围内用700做8字,转弯全是90度倾斜的,是非常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错了,应该是范围越大控制飞机能力越差。
我看 Alan 能在很小的范围内用700做8字,转弯全是90度倾斜的,是非常难的~

25楼说的没错。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只能高速飞行,而不能将飞机飞的很慢,则说明你控制飞机的能力很弱。确实如此。

网友:
是的  飞机慢速航线 要走直 非常难 就像那些F3C高手不知道 练了多久才能把飞机飞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