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450是什么?

楼主(2010-02-07):
本人新手不懂。想玩遥控直升机。想买架?

网友:
450就是一种直机标准!

有100 200 250 400 450 500 600 700 ……之分 ~

玩直机要考虑玩双浆还是单浆的,心手入门玩双浆好一点,最好有老鸟带!

新手上450 要有老鸟帮忙调好机 不然自己会很辛苦,最好买个模拟器 这样可以迅速掌握简单的悬停等动作!

网友:
对,新手首先不必上450,先上双桨机和模拟器练手,练到能条件反射后才能上450或更大的机型!

楼主:
双桨机是几百?现在家头有个三通的玩具可惜炸鸡把平衡杆炸断了。。

网友:
EP200+YT250  开玩笑别当真

网友:
本人经验,新手一定要买LAMA,共轴反桨机,大概400元,其他都很难飞

楼主:
LAMA是不是很小?另外在那能买到?

网友:
所谓450,250,500都是yt推行的直升机尺寸标准。
450的主旋翼轴距离尾旋翼轴450mm. 以此类推。
亚托450事实上已经成为整个450的代表作。大家都向他靠拢了。
450目前配件的价格最便宜。市场最成熟。
要上直升机不是小事情,请看新手区的必读。

网友:
双桨确实比较好飞,但抗风性也太差了点

网友:
室外有点风就飞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A是不是很小?另外在那能买到?

LAMA也不小了,到淘宝上满大街都是卖LAMA的,以ESKY的为最多,零件充足,ESKY的LAMA分大小两种,小的大概400元不到,大的550元左右,(最近又推出了很多款我也不清楚)具体尺寸到淘宝看,两个我都有,都很好飞,大的更牢不易坏,但都不能在室外飞,别听商家瞎扯说大LAMA能在户外飞

楼主:
哦,那环奇848性能如何

网友:
我倒认为如果有一定的模型基础(比如以前玩过固定翼,线操纵),懂得一些航空知识的也是可以直接上450的。不过你千万别把模型当玩具,LAMA也是,相当有攻击力的!

网友:
玩模拟器再上LAMA

网友:
进入450就是不如魔界

网友:
楼主想玩的话先弄个模拟器飞到4面随心所欲的悬停了,再配机不迟。炸鸡是很痛苦滴~还需要成本,炸个横轴主轴也就罢了,要是不好彩炸个电池,心疼啊!100+一个前几天刚炸一个25C电池,心疼啊!

网友:
环奇之类都比较冷门吧,目前共轴反桨机型就是ESKY市场占有率极高,接着是科乐科之类,没有一家能和ESKY匹敌

网友:
450也就是亚拓给自己飞机起的一个型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