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怎么设定螺距曲线啊?

楼主(2010-02-07):
今天看了下螺距曲线的设置,平时看贴时发现贴里说的螺距曲线的参数都是带正负号的矢量整数,但是今天看了天9的设置怎么是以带“%”的数值作为参数啊?怎么设定啊?

网友:
用螺距尺看+-度数,%只是参照。每个人定的度数不一定,飞起来调,适合自己就行 一般设定好以后,NORM模式-2是38-40%左右,自己试几次就行了。翻翻帖: 老金的DX7和EP200。

网友A:
楼主不明白可以短我 我来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明白可以短我 我来教你~

谢谢啊~~